请问:要做一个用WinCC组态软件做的工程需要什么样的WinXP?

楼主(2010-11-26):
请问:要做一个以WinCC组态软件做的工程需要什么样的WinXP?才能稳定?

网友A:
需要一个符合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的未经修改的非Ghost的系统。 至于稳定,鉴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并非以稳定著称,因此,你只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需要一个符合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的未经修改的非Ghost的系统。 至于稳定,鉴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并非以稳定著称,因此,你只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Regards

那一般工控机上装的都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C:
WinXP sp2 最稳定 建议不要用GHOST的系统 尽可能用正版 但至少是纯净版的

网友D:
XP家庭版可以安装WINCC吗?

网友E:
GHOST系统也可以的

网友C:
啥都可以 但建议最好用windows xp SP2版本的

网友F:
windows xp SP2,纯净专业版。

网友G:
至少要xp sp2专业版

网友C:
哈哈

SP3也可以 但需要安装一些补丁 xp1  甚至NT系统都可以 就看你装的是那个版本的wincc

网友H:
关键看你的WINCC对系统的要求了。如果可能的话,建议全新安装,逐步安装驱动,尽量不要用GHOST来安装系统。

网友I:
winxp sp2最好,sp3也行,我用的是xp sp3,就是需要打一些补丁

网友J(2010-12-29):
引用 网友D:
关于XP家庭版可以安装WINCC吗?

安装  wincc 需要装消息队列,家庭版没有消息队列

网友J:
装wincc 6.2sp3,在xp sp3可以直接安装,在xp sp2 上 安装需要装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