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达高手.数据处理问题.怎样把两个寄存器的之各取出一半?

楼主(2010-11-26):
各位大侠快来看看了.台达PLC问题搞的头疼死了...我用的一台台达PLC 型号:DVP-14SS .现在和一台仪表用485通讯读取数据.问题出现了:485读过来的数据是:  01(地址)     04(功能码)      02(数据个数)   12 34(数据值)   56 78(CRC校验)..放在寄存器里面变成了 比如:

D100 :(0104)   D101:( 0212)   D102:(3456)    D103:(7800)   现在搞得值反映不出来.因为数值存到两个寄存器里面去了..求各位高手想想办法.怎样能把读的数据值挨个的存到一个寄存器里面去.就像这种形式: D100:(0001)   D101:(0402)    D102:(1234)  (关键!这样就可以用组态或屏读出来了) D103:(5678)

就是说把度过来的数值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面去..总之就是怎么样能把1234放在一起?

网友A:
你能把你PLC里边的通讯及通讯设置与485仪表的通讯设置发上来让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吗?可能是起始字符的设置引起的吧?

网友B:
ld m1000

mul d101 k256 d200

div d102 k256 d202

wor d200 d202 d204

end

网友C:
用与或的逻辑关系处理

将高8位,低8位屏蔽掉就可以了

楼主(2011-05-11):
自己回答,方便以后有人遇到我同样的问题。用 ‘与 ’就可以了。例如: DAND D100 HFF00 D200    取高两位存到D200里面,DAND D100 H00FF D201 取低两位存到D201里面。。

网友D:
用移位啦。向左移也行,向右移也行。循环也行。一个乘256另一个除256也行。

哇。

学到了那一招?

网友E:
用位传送就行啦!

网友F:
ld m1000

mov d101 k4m0

mov d102 k4m16

mov k2m8 k2m32

mov k2m16 k2m40

mov k2m32 d150

end

网友F:
写错一句

mov k2m32 d150改成mov k4m32 d150

网友G:
用 与或非 操作很方便就取出来了!

网友H:
你如果用的是RS指令,可以将M1161=ON,设为8位模式,则每个字都只存一个字节的数据,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了。

你如果用的是MODRD指令,将M1143=ON,设为RTU模式,也是同样效果。

网友I(2015-11-05):
对: qyanghuaq 自己回答,方便以后有人遇到我同样的问题。用 ‘与 ’就... 内容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我是四个寄存器D300 D301  D302  D303 ,这四个寄存器里显示的都是十进制啊,如何将他们转化为16进制后再并到一个寄存器里,现在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转化为16进制,求大哥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