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速度波动问题

楼主(2010-11-26):
在做的一个运动控制:上位机三菱Q02H,QD75,伺服用的安川Ⅱ系列伺服。直连减速机,出来连一个辊子。用的双绞屏蔽线发脉冲。要求就是一直转,速度要稳定。没有定位控制。用软件整定出来的惯量比在1左右。我用的位置控制,用安川软件sigmawin监控速度曲线发现,指令速度很稳定,但反馈回的速度值波动较大,5-6转/min。不管我的电机速度是80转/min还是800转/min。刚性从4+到7,还是一样。调节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感觉都没多大作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能提高速度的稳定性?是不是位置控制模式下的速度精度就是不高啊?

网友A:
所用伺服电机的反馈分辨率是多少?

另外,位置控制模式下不要奢求速度的稳定。

网友B:
在位置环下发脉冲到驱动器上的脉冲数是不会错的(保证屏蔽的情况下),但是驱动里走的是速度环,这样的运转速度一般都是不稳定的,5-6RPM的误差还是不错了,办法由两种:1、就是在驱动器里也用位置环来做,把PID参数手动调到最佳后,设定两套PID参数放在PLC里,可以随时切换,2、采用双闭环的方式来控制!

网友C:
既然要求的是速度稳定,那何不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呢? 与PLC的算法也有关系吧。

楼主:
谢谢!分辨率8192。我下午试了一下,把位置控制变成内部速度指定,结果监控出来还是5-6r/min的速差。把刚性调了一下,仍然没有改观。两点很奇怪的地方:1、不管走速是快还是慢,速度波动都是那么大 2、无论是刚性调整还是手动调节pid,监控出的反馈速度波动都不怎么变。我准备把负载和减速机都卸下来,让电机空转。如果还没改善,我就彻底晕了。我还在想,是不是这个sigmawin的监控软件有问题。我用的是采样时间250us。监控瞬时的速度值。有没有其他好的监控速度的方法?电机模拟量输出监控?还是再加个编码器用plc高速计数?

网友D:
我感觉是软件测试的问题    在这个分辨率下,采样时间有这么短  有点误差很正常呀    不关测速采样的是那种方法(T-P  或者是 P-T)  误差一个单位就有不少误差。。

网友D:
楼主可以不要监视速度   建议监视伺服的跟随误差的波动情况  。

网友A:
8192的反馈分别率,250us的采样率,其速度采样的计算分别率为=(1/8192) / 250e-6=0.488rps=29rpm,能给出5~6rpm的波动,已然是做过滤波的了!

就不要指望其速度波动能有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