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较大,为什么?

楼主(2010-11-26):
不同的变频器对其它设备的干扰大小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谐波造成的,看运气的了

网友B(2011-11-19):
也有电磁辐射的干扰吧。

网友C:
应该主要是电力电子器件高频开关造成的电力谐波公害

网友D:
做好“接地”。。。是对抗“干扰”的好办法.....

网友E:
变频器的干扰,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传导干扰一般是由于变频器输入侧电流谐波和高频噪声造成的,可以通过加装电抗器,滤波器降低;辐射干扰要主要通过屏蔽改善。变频器的干扰多为传导干扰。

网友F:
控制信号线做好屏蔽,屏蔽层接地,电源线,电机线尽量置于金属管或金属布线槽内。再加楼上所说的加电抗器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G:
        英威腾变频器Q 群172663524  欢迎各位    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