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13期--PLC系统的维护。

楼主(2010-11-26):
如今控制系统(设备)大多采用PLC控制,结合自己的岗位经验谈谈对PLC系统维护工作内容及其注意事项。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俺们使用的PLC高度可靠,啥问题也没有,不需要维护。。。。。。。。。。。。。。开个玩笑,占楼

1、通常PLC正常运行的时候,根本没有多少人参与维护的。

2、其实能运行,不代表PLC处于正常状态,通常PLC有不少状态指示灯,甚至有不少PLC还有LED或LCD面板来提醒用户PLC实际的状态。由于有不少问题仅仅只是报警,PLC还能运行,所以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常见的是电池欠压提示,由于电池通常只有1~5年的寿命,所以提醒用户更换电池就很重要了。

3、不管是设计人员还是维护人员,都应该养成观察PLC状态的习惯。最起码的诊断都是从PLC状态开始的。

4、如果PLC出现问题,一般都是从PLC供电开始的,最开始自然也是检查供电,供电就包括接地;

5、对于突然出现的问题,往往检查设备是否做了改进?比如是否做了定期检修,比如是否增减了什么设备,比如在维护的时候做了哪些工作,都可以好好回忆一下;

6、PLC出现问题,往往都是PLC的外部条件出了问题,时间长了,线路松动,接触不良都是常见的。

网友B:
从来没有维护过,外围坏了有人修,PLC坏的还没见过呢

网友C:
这个问题范围比较大啊。很难说全面,因为涉及到各个品牌不同,所执行的功能叶各异。所以只能笼统的说一下。

我们目前所用的PLC以西门子s7-200为主,兼顾300系列有一些,其他品牌用过三菱的FX2N系列以及施奈德。但这两种用量不大。触摸屏也用过一些,量也不大。

小型PLC的维护量并不大,大型的才有维护量,而且是相当的比重。

PLC系统在长期运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PLC自身故障可以靠自诊断判断,外部故障则主要根据程序分析。常见故障有电源系统故障、主机故障、通讯系统故障、模块故障、软件故障等。

PLC系统最常见的故障是停止运行(运行指示灯灭)、不能启动、工作无法进行,但是电源指示灯亮。这时,需要进行异常故障检查。

通讯是PLC网络工作的基础。PLC网络的主站、各从站的通讯处理器、通讯模块都有工作正常指示。当通讯不正常时,需要进行通讯故障检查输入输出模块直接与外部设备相连,是容易出故障的部位,虽然输入输出模块故障容易判断,更换快,但是必须查明原因,而且往往都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损坏,如果不及时查明故障原因,及时消除故障,对PLC系统危害很大。

PLC的日常维护
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没有其他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步骤:(1)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 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2)断开PLC的交流电源;(3)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4)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5)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 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网友D: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只是把我们的经验交流一下。我们这里有西门子、三菱、欧姆龙三个厂家的产品。每个月的定期维护是:保证干、净、通风、保证电源的质量,定期对输出的负载检测,保障输出的负载正常。

网友E:
“PLC系统维护工作内容及其注意事项。”

1、 只要PLC系统运行正常,PLC本身一般不需要多少维护,因为是低电压、微电子,不发热,电路里外光藕隔离,安全可靠;

2、PLC系统维护工作内容主要是输入输出回路、接线端的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F:
1  PLC 整体的可靠性比较高  但是由于环境的一些原因   现场的扩展的I/O模块由于温湿度比较高 经常会有I/O模块触点粘在一起 使输入或输出一直有并且一旦有I/O模块触点坏他会使其他没坏的触点也会跟这坏    有些是由于现场的电缆中间短路或者被砸断

2  如果有报通讯故障 在更换卡件或者卡件的底座时 一定要注意通讯头上的终端电阻开关

网友G:
维护 :
1、每天定时巡视,巡视内容包括:各I/O板指示灯指示状态表明了控制点的状态信息,通过观察设备运行状态信息判断PLC控制是否正常;观察散热风扇运行是否正常;观察PLC柜有无异味。
2、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电源系统的供电情况,观察电源板的指示灯情况,通过测试孔测试+5V、+12V电压;检查其工作温度;备用电池电压检查;检查仪表、设备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检查各控制回路信号是否正常;检查其工作湿度,保证其工作环境良好。
3、定期除尘:我公司PLC控制系统,运行近十年,没有出现大的故障,定期除尘的作用明显。定期除尘时要把被控设备打到就地运行状态,要小心谨慎。定期除尘可以保持电路板清洁,防止短路故障,提高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对PLC控制系统是一种好的防护措施。另外出现故障也便于查找故障点。
4、保持外围设备及仪表输入信号畅通。
5、UPS是PLC控制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外围设备,UPS的日常维护也非常重要。(1)检查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2)定期除尘,根据经验每半年除尘一次(3)检查UP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6、经常测量PLC与其它仪表的公共接地电阻值,一般在0.2欧姆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PLC控制系统,建议安装电涌保护器SPD。

网友H:
使用前检查
(l)检查电源接线(电源OFF)。电源端子接线错误、直流输入线与电源线短路,或输出线之a短路等均会严重损坏PLC。在接通电源前先检查电源及接地的接线,以及输入/输出接线。
(2)程序及检查:电源0N,DVP-PLC,STOP。使用外围装置将程序写入主机之后,将写入程序读出、并使用程序检查功能(请参考HPP中文操作手册)来检查程序之回路与文法是否正确。
(3)运转与测试:电源ON、PLC-RUN。RUN输入端及COM端导通的话,或将RUN开关拨至0N位置,处于运转模态,运转中可藉由HPP来变更定时器(T)、计数器C,缓存器(D)之设定值及暂存值,并可强制输出接点作ON/OFF动作。
(4)LED指示灯检测异常。电源指示上POWER灯正常时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亮绿灯,如果主机通上电源时指示灯不亮若拆掉+24V导线,指示灯会亮,表示PLC的DC负载过大,这时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5)电池电压指示(BATT、LOW灯):
·当电池电压不足时本指示灯亮,同时特殊补助继电器ON o当此灯开始亮起,约一个月后程序(当使用RAM时)自动消失,而靠电池作停电记忆之记忆区全部归0。
·当此灯亮时请交换新电池(建议五年更换一次)。
·当主机盖拿下即可更换电池。
·如果特殊补助继电器被驱动的话,即使电池电压已降低BATT,VLED仍不会点亮,但特殊补助继电器将被设定为ON。
·.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则用来设定定时器、计数器或其它目的的资料缓存器内的资料将不可靠。
 (6)程序错误指示(PROG.E灯闪烁):
·定时器/计数器忘了设定而使用该号接点、程序回路不合理、电池电力不足、或是因外来之噪声干扰导致程序内容产生变化时,此点闪烁。此时,请检查程序是否正确,是否有较强之噪声干扰源存在,电池电压是否不足。
CPU错误指示:ERROR灯亮。
· 当cpu因外来噪声或异物侵入而失控,或程序执行时间超过0.1秒时,CPU,ERROR将点亮。在PLC电源0N状况下,插拔内存卡匣也会使CPU-LED点亮。
·关掉电源一会儿再打开电源,然后再使PLC运转。若此时PLC可正常运转,请检查可能发生的噪声源,或PLC内部有否异物侵入。
· PLC接地线至少2平方 (AWG14)尽量使接地线长度缩短,建议采用Class接地(接地阻抗低于100Ώ如果因接地不正确而使PLC功能不正常请将接地线自端子拆除,此时需将主机与扩充机之接地端子连接在一起。
·当地线自PLC拆除时,若错误指示由CPU-LED变成PROG.E时,请查看程序之执行周期时间是否过长(超过100ms以上)?执行周期时间存放在资料缓存器D1012。
(7)输入信号显示:
·输入信号ON/OFF状态由输入指示灯显示,也可由Hpp或计算机联机画面叫出监控。
·当输入开关之ON定格电流过大时,输入开关会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请注意。
·输入开关并接指示灯作输入显示时,请注意当开关OFF时,PLC仍会因为并皆知指示灯之残余电流的关系,造成PLC输入点无法OFF而形成误动作。
·凡是比程序执行时间短之外部输入点ON/OFF,CPU无法有效的抓取。
·PLC主机或I/0扩充机座上之DC24V电源供应端过负载或短路时,内部保护回路会自动的将电压降低而造成PLC停机。此种情况下,请将24+之配线全部拿开再检查配线。
·千万不要在输入端外加电压,尤其是AC 110V/220V将造成输入回路烧毁。
·主机与I/O扩充机座之输入端子台是可自由插入/拔除的。
(8)输出信号显示。若输出负载未能依LED状态的ON/OFF动作可能原因有:
·输出接点因过载或短路造成接点损坏或不良。
·主机或扩充机端子台是可拆式,有可能接触不良,重新再锁紧。
·外加之电源线路有问题。
日常维护检查
(1)锂电池寿命约5年,需更换。
(2)输出接点电流较大或O N/OFF频繁者要注意接点寿命,检查更换。
(3)PLC使用于振动机械上时要注意端子的松动现象。
(4)注意Plc的外围温度( O-55方)湿度(35-85%RH不结露)及粉尘。
(5)锂电池电压太低,面板上BATT.low灯会亮,虽然程序尚可保持一月以上。
(6)更换电池方法步骤:切电源、取下上盖板、拔下旧电池、30秒内插上新电池、固定新电池并盖好上盖板。

网友I:
硬件系统主要是灰尘的清除,由于带电电路板的吸附,使控制柜各种设备卡件积累了很多灰尘,造成系统的散热不良及积累了大量静电需要清理。

电源的检查,UPS稳压电源工作的可靠性,每次巡检都要察看。

控制柜中电源的各种交流接触器触点及双路电源的切换和互锁都要定期检查。

各种数据接口、接线端子松动情况、各卡件的状态指示都要察看。

软件维护,PLC系统运行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及垃圾文件都要定期清理否则不但影响运行速度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还会造成死机。

通过软件检测整套系统有无故障,对各个系统报警、参数报警进行分析和处理。

网友J:
补充几点:

1、如果有可能,尽量把最终工程竣工时版本的PLC程序(无论是梯形图、SFC、FBC、语句表还是结构文本的)及早备份在设备管理部门专用的存储介质或者电脑硬盘里面,同时还要备份的还包括PLC各种相关参数、HMI程序、组态程序、驱动程序等。这也是plc设备管理的重要内容。

2、把各I/O模块的I/O地址表、扩展模块(如运动控制模块、过程控制模块)接口状态和节点编号等都备份好。当然对于这些内容多数情况下只要有详细准确的电气图纸资料就可以了,但有些细节到需要时现查图纸也还是不方便。

3、最好把相关设备电气图纸备份好以便需要时查用,这算是辅助性的工作了。

楼主:
内容不在多,在于原创。

网友K:
我公司的西门子S7-300破碎系统控制器刚运行两月时出现一次通讯模块故障,到现在撒问题没有,平时主要是清除灰尘和接地点检查。

网友L:
   浅谈个人体会:

    目前我公司经常出现继电器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现故障的输出点动作频率比较快,驱动的负载都是继电器、电磁阀或接触器等感性负载而且没有吸收保护电路。因此建议在PLC输出类型选择和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 一定要关注负载容量。输出端口须遵守允许最大电流限制,以保证输出端口的发热限制在允许范围。继电器的使用寿命与负载容量有关,当负载容量增加时,触点寿命将大大降低,因此要特别关注。(2) 一定要关注负载性质。根据第4节的分析,感性负载在开合瞬间会产生瞬间高压,因此表面上看负载容量可能并不大,但是实际上负载容量很大,继电器的寿命将大大缩短,因此当驱动感性负载时应在负载两端接入吸收保护电路。尤其在工作频率比较高时务必增加保护电路。从客户的使用情况来看,增加吸收保护电路后的改善效果十分明显。
根据电容的特性,如果直接驱动电容负载,在导通瞬间将产生冲击浪涌电流,因此原则上输出端口不宜接入容性负载,若有必要,需保证其冲击浪涌电流小于规格说明中的最大电流。(3) 一定要关注动作频率。当动作频率较高时,建议选择晶体管输出类型,如果同时还要驱动大电流则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驱动中间继电器的模式。当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系统,或者用到高速输出/PWM波,或者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节点等场合,只能选用晶体管型。PLC对扩展模块与主模块的输出类型并不要求一致,因此当系统点数较多而功能各异时,可以考虑继电器输出的主模块扩展晶体管输出或晶体管输出主模块扩展继电器输出以达到最佳配合。

网友M:
从事工控以来,我主要接触国产的PLC,碰到最多的情况有:

1.、输出点烧坏(输入点也有坏的,但比较少)

主要原因:国产PLC输出点承受负载能力较差,一般的继电器型应该可以直接驱动通用电磁阀,实际上却不能,建议国产PLC驱动电磁阀时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或晶体管放大板转换;

2、共零问题

一般较大的电气控制系统,通常除了PLC自带的直流24伏电源外,还有其他很多各种用途的直流24伏电源,因为各种原因最好把各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起来,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如:通讯口、编码器等。

3、接地保护问题

说也奇怪,有很多PLC接地却不能正常工作了,由于国内电气系统比较繁杂,品牌标准各异,除必须,否则电气系统里的设备最好不要接地,而整个机械机体最好接地良好。

网友N:
我是进来学习的,但是是不是上面的回答都是自己原创的呢

网友O:
控制系统的维护,分成两种,一种是预防性维护,另一种是定期维护保养.

预防性维护要求在设备开发阶段,结合设备要实现的功能,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失效模式,对程序逻辑进行分析,预防各种不正常的情况发生,程序开发完成后,要做全面的测试,即假设各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情况下,PLC的处理逻辑是否造成风险或影响生产测试等.预防性维护阶段要求有很详细的开发和测试计划,并记录此过程的测试结果.

另一种是定期维护保养,每一台设备都应该有年度保养计划,保养频率和内容都需要在文件上清晰的记录并规范.针对PLC本身的保养应该是检查PLC接线状况,周围环境对PLC影响的分析等.PLC本身是高稳定性的控制系统,一般不会发生问题.但是对机器重要的设备,如果出现问题后果就很严重,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对控制系统作冗余的考虑.

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重在预防,可以在机器边贴好各种警告标志,防止非相关人员操作.甚至在控制箱上挂牌上锁.

以上是俺个人处理控制形同系统保养问题的一些经验.

网友P:
我们公司用的全是小型的 包括三菱 欧姆龙 国产的 还有美国IN公司的 从来没有维护过 只有出问题才看看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Q:
这里大多楼主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不错,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