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如何往u盘里写入数据???

楼主(2010-11-26):
有一小项目,需要把一些数据传到u盘里 例如隔几分钟采样一次压力 流量,温度之类的数据 做成excel类似的表格

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有相关的资料。求教牛人们能提供一个思路或者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自己解决了,用人机。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用高级语言采过来,再写成电子表格;

楼主:
开始准备用记录仪,后来看到了有人机内带存储,容量小了点,还有个缺点就是如果我有十几台设备在不同的地方,每个设备都得弄上二个u盘,取下第一个的同时插上第二个,因为人机自带的容量太少。还没有找到人机能支持双usb的,或者内置存储量能大点的,512m是最好的。

回:尐お槑孨/叶宏

小项目没有配置电脑,如果配置电脑,用组态来弄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TO:YMSS23

  DOP-A57CSTD的人机好像不能用U盘拷贝资料,还有这个资料怎么存到SM卡上面或U盘上边?没搞过,讲一下!谢谢!

网友D(2011-10-24):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对,用威纶通的触摸屏就可以啊,简单好用 www.hncg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