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M再见了 ---- OPC的连接另一种方法的实现

楼主(2010-11-26):
大家在进行OPC集成第三方计算机时,都需要对DCOM进行配置,但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却无法查找原因,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烦恼。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工具——TYOPCGate,用于2台计算机之间进行通讯,从而避免DCOM配置,提供大家的工作效率,给工作带来更多的快乐。

从上图可以知晓,把计算机B的OPCServer最终变为本地的OPCServer【TYServer】来访问,这样就容易的多了。

TYOPCGate的使用方法

TYOPCGate实际就是一个OPCClient,但提供一个与TYSerer相互通讯的TCP/IP通道。当用TYOPCGate定义完所连接的数据项后,只需要点一下启动命令即可。

下面是与西门子 S7-20的 PC Access OPC连接的有关TYOPCGate截图。

TYServer可以直接浏览到TYOPCGate的数据

将TYOPCGate添加到TYServer显示效果

  TYServer软件只有1.64以上才支持。软件下载TYServer v1.64.rar

最后,祝愿工友们工作愉快!

网友A:
开源吗?哥哥,如果要费用,我就不下了。

网友B:
同问楼上的问题,需要费用吗?

楼主:
不开源,但是OPC Client在ModbusOPCServer2.0测试下有源码(VC)。

软件需要如果不注册的话,有4个小时的使用限制,实际是需要收费的。

网友C:
看来是好东西呀!OPC 很想搞懂下。

网友D(2011-03-12):
加了一个中间的收费东东,仅仅是为了对付远程配置DCOM,

有何意义呀。这远程DCOM麻烦在要手工而已,至于步骤网上都

有的。

楼主:
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但现场的问题远不象说话那么简单.

网友E:
多少钱一套

网友F:
加了你们公司这一层软件

说不定配置比DCOM还难咯,当然只是猜测哈

你们收费怎么收,按套还是按点?

网友G:
 只是加了个网络转发,相当于软件网关,当年这样实现过,不过没有做成产品来运作

网友H:
我试了一下,TYOPCGate与RSLinx不能通信。

网友I:
DCOM通讯设置也很简单呀!

网友J:
紫金桥有个远程IO,是把OPC Client装到OPC Server端,再将OPC Client采集到的数据传到DB里,同样省去了DCOM的配置。

网友K(2011-04-15):
这样的软件有一定的好处的 很多其它厂家也有这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