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CS800设置为闭环速度反馈时,报故障7301!急!急!

楼主(2010-11-26):
ACS800+MOTION CONTROL,标准辨识,依照手册设置完编码器参数后,编码器读数正常,但19.02参数设置为编码器做速度闭环反馈时,报7301,屏蔽报警强制启动电机内有异响,求助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2011-11-25):
7301,脉冲编码器和脉冲编码器接口模块之间的通讯或模块和传动单元之间的通讯出现故障,理论上分析,设备负载较重,启动时变频器有电压电流输出,而电机没有转动,测速编码器没有信号反馈,变频器认为是编码器与编码器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所以报“7301”故障跳车,这时过流保护的电流或时间还没达到动作值,所以报编码器故障。

出现“7301”故障报警信号的原因是:脉冲编码器和脉冲编码器接口模块之间的通讯或模块和传动单元之间的通讯出现故障。而这里造成通讯故障的真正原因是主回路接线接触不良,造成电动机的“缺相”运行。
abb说明书中针对“7301”故障的解决方法:检查脉冲编码器及其接线,编码器接口模块及其接线以及参数组50 encoder module的设置。如果以上检查没问题,建议增加一项检查一下电动机的主回路接线接触是否良好。另外对大功率电动机(100kw以上的)长时间不运行,或运行一段时间应及时检查接线盒,防止接线盒压线松动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