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2711P 10寸触摸屏与10套PLC连接后,反应速度如何?

楼主(2010-11-26):
各位大侠:

           有谁试过AB的2711P 1O寸的触摸屏与10套以上PLC同时连接过没?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连接上的,但不知道反应速度如何?

          另外AB 触摸屏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10套不同时连接,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之内的,根据按钮的选择连接到指定的PLC。

网友A:
10个PLC分别与该触摸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