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系列15KW变频器,如何面板运行,面板给定速度?

楼主(2010-11-26):
头一次修AB 700的变频器,

参数看的头晕啊。已经把变频器初始化了,

原来STS是绿灯闪烁,初始化后变成黄灯闪烁了。

现在就是想怎么用面板来运行这个变频器并通过面板调节速度。

这个机器在客户那里反应说是没有输出。拿回来想先通过面板来控制下试试。

大伙帮帮我。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
自己顶起来求助,帮个忙啊,说明书看的头晕晕的

网友A:
把P361和P362设为0,然后直接按面板起动。按双箭头升面板频率。把P90改为DPI PORT1

楼主:
我去试试,谢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已经可以用面板运行了,谢谢

网友B:
多谢刚哥这个帖子,我的也弄出来了

网友B:
多谢成先生,呵呵,AB弄的少,有机会多请教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