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ACS550电机辨识失败

楼主(2010-11-26):
在本地控制下进行电机辨识,采用ABB标准宏,矢量转矩控制,电机参数都按照电机铭牌上标注写入变频器99参数中,识别结束后,显示故障0011:识别失败,检查电机参数和电机接线。电机参数我都是按铭牌上输进去的,电机接线为星形,铭牌上画的是三角形连接,但是别人说这个没什么影响。电机为4对级,额定转速为720,因此额定频率可以认为是50Hz(不知道对不对)。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A:
不行,你的电机接线不对,你改回三角形接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