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编辑软件Vijeo-desinger编译器出错

楼主(2010-11-26):
目前使用的电脑,在7月份的时候还是能下载、模拟、验证通过的;
最近使用该软件并尝试生成目标后就提示“因编译器出错,生成被终止,请清除且重新生成目标。如果错误依然存在,请参考自述文件和其他用户手册”
版本是V4.6。,请有相关经验的给支招,谢谢

网友A:
先看看目标文件路径有没有中文字符,如有则改为英文试试

网友B:
换成更高版本的试试看

楼主:
丁喜的说法对了,经过多次的查看,确实有一层的文件名带有中文。

重新安装,采用纯英文路径后,问题解决。

网友C:
老大,,你有版本是V4.6。,参考号和系列号吗

网友D:
4.6都3年前的版本了,现在都用5.0了

--------------------------------------

海加尔自动化, 承接HMI,PLC工程

维修西门子PLC,PRO-FACE触摸屏,施耐德PLC,触摸屏

QQ:1468806591, 0510-82430502

网友E(2011-04-11):
---------------------------------- 开始生成----------------------------------

------------------------------------ 验证 -----------------------------------

验证服务程序

目标 - Target1
Target1 - I/O
Target1 - HMI
验证图形画面...
验证基本画面...
验证主画面...
验证弹出式窗口...
验证报警单位...
AlarmGroup1
验证格式…
SRAM - 总计:512 KB,已用:78 KB,可用:434 KB

验证完成

--------------------------------- 产生代码 ---------------------------------

目标 - Target1
收集目标信息...
收集目标信息...
TagDB.java
TagDB0.java
TagDB1.java
RefTagDB.java
Variable.cfg
XprSrv.java
Startup.java
Project.cfg
Info.cfg

----------------------------------- 编译 ----------------------------------

KoohiMaker(0.14.3), Copyright (c) 2004-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iling Panel10XprSrv.java
Found 1 semantic error compil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Vijeo-Designer/Vijeo-Manager/Project_1/Build/Projects/Target1/Panel10XprSrv.java":
19. quality = TagDB._CurPanelID.getTagDataQuality();
<--------------->
*** Error: No field named "_CurPanelID" was found in type "Projects/Target1/TagDB".
Found 1 syntax error i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Vijeo-Designer/Vijeo-Manager/Project_1/Build/Projects/Target1/TagDB.java":
160. public static CgpFloatTag ;
<--------->
*** Syntax: VariableDeclarators expected after this toke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Vijeo-Designer\Vijeo-Manager\Project_1\Build\Projects\Target1\Panel10XprSrv.java : Error 0x0002: Compile failed
因编译器出错,生成被终止。请清除且重新生成目标。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参考自述文件和其它用户手册文档。

我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目录的问题吧。望高手指教~

网友F(2011-08-03):
重装软件,注意提示,一定要在英文目录包括C盘D盘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准确,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