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XP模拟量接线-2

楼主(2010-11-26):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S7-200的PLC,CPU224XP的模拟量接线怎样接?

网友A:
需要模拟量模块。EM235 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 路模拟量输入和1 路模拟量输出功能。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接线方法,对于电压信号,按正、负极直接接入X+和X-;对于电流信号,将RX 和X+短接后接入电流输入信号的“+”端;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将X+和X-短接。对于某一模块,只能将输入端同时设置为一种量程和格式,即相同的输入量程和分辩率。            我这里有资料;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224XP自带2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

224XP模拟量部分的共6个端子,分别是模拟量输出的M、I、V和模拟量输入的M、A+、B+。

输出的M与电源的M等电位,V对M输出0-10VDC,I对M输出0-20mA。但V、I只能使用其一,不能同时使用。

输入的A+对M,B+对M都是输入0-10VDC,两路模拟量输入共用1个M端子;对应AIW0、AIW2的值是0-32000

网友C:
0--10V电压信号和4--20mA电流信号举一例:

如下图:

模拟电压输入(电流输入、输出与电压接线相似)
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D:
224XP带有电压电流输入啊,直接接到对应的口就可以了。

网友B:
224XP没有电流输入端子。如果要输入电流0-20(或4-20)mA,要并联1个电阻,将电流输入转换成电输入。/

网友E:
有手册可以自己搞,很容易的。

网友F:
CPU 224XP分两种,一是:CPU 224XP DC/DC/DC ;二是:CPU 224XP AC/DC/继电器

模拟量都是:2输入1输出。模拟量输入类型 :单端输入 ;电压范围 :±10 V ;数据字格式,满量程: - 32,000 至 + 32,000
模拟量输入接线端子是:M, A+, B+

解释如下:第一个模拟量输入:M与A+之间仅可以输入电压,不可输入电流,可以是正电压,也可以是负电压,两端之间电压不是20伏,可以是正10伏,也可以是负10伏。

                   第二个模拟量输入:M与B+之间同上。

补充一点:如果有电流信号时如何办?如果有可以输入电流信号的模块当然可以解决了。如果仅有CPU224XP模块,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将电流信号变更为电压信号:在电流信号的两端接入一电阻,然后取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即可,当然电阻的值需要经过计算,在电流最大值时,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大值是10伏。这样可以变通的将电流信号变更为电压信号。

网友G:
比较全面的s7-200模拟量接线

网友G: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楼主:
chdy163158@163.com,因为从来没有用过PLC的模拟量模块,对接线比较陌生,所以发帖求助各位高手。多谢各位

楼主:
模拟量输入可以直接接远传压力表和热电偶或者热电阻吗?

网友G:
 希望是你需要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其他问题 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PU 224XP分两种,一是:CPU 224XP DC/DC/DC ;二是:CPU 224XP AC/DC/继电器

模拟量都是:2输入1输出。模拟量输入类型 :单端输入 ;电压范围 :±10 V ;数据字格式,满量程: - 32,000 至 + 32,000
模拟量输入接线端子是:M, A+, B+

解释如下:第一个模拟量输入:M与A+之间仅可以输入电压,不可输入电流,可以是正电压,也可以是负电压,两端之间电压不是20伏,可以是正10伏,也可以是负10伏。

                   第二个模拟量输入:M与B+之间同上。

补充一点:如果有电流信号时如何办?如果有可以输入电流信号的模块当然可以解决了。如果仅有CPU224XP模块,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将电流信号变更为电压信号:在电流信号的两端接入一电阻,然后取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即可,当然电阻的值需要经过计算,在电流最大值时,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大值是10伏。这样可以变通的将电流信号变更为电压信号。

也可完全不要这么麻烦,plc自带的按其规定要求。外部扩展的有说明书可以参照,即可以电流,也可以电压。一般每个通道有三个端子,Rx端表示电流输入并接电阻端如果是电流输入(4——20mA)直接和X+并接即可。如果是电压输入正接X+,负接X-。

楼主(2011-02-15):
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怎样变成0-10v输入到224XP的输入端,温度变送器需要24v的电源,但是温度变送器没有专门的电源端子。怎样接?

楼主:
224XP经过温度变送器4-20mA,转成0-10v,接入模拟量输入端子图,电阻为510欧姆,但是我测量,电压不是很标准的0-10v,好像是1-10v,因为我只有一个万用表,测量可能不太准。

网友I(2011-05-17):
好贴~~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J:
谢谢各位朋友,我现在正在用CPU224XP这个PLC,看了大家的贴子,对我帮助太大了,谢谢!

网友K(2011-06-29):
学习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L:
这个手册就有的,但是只有一路电压输入,没有电流输入,可以加个辅助电阻搞定电流,转化成电压就行了。输出是两个,电压和电流都有。

网友M:
理论上50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电压=电流*电阻,20MA*500=10V

网友N:
学习了!收藏了!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O(2011-10-25):
太好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P(2013-03-05):
学习了,收藏了,感谢各位!

网友Q(2014-06-10):
谢谢楼主,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R:
224xp  自带2路0-10V模拟电压输入通道对应0-32000数字量,1路0-20ma或0-10V模拟0-32000所对应输出通道。。

传感器为电流4-20ma时,在输入通道两端加250欧姆电阻得到1-5V电压信号,加500欧姆电阻得到2-10V电压信号。 0-20ma时就是0-5v和0-10v。

网友S(2017-09-06):
引用 网友A:
需要模拟量模块。EM235 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

你好,前辈!能把这个资料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448746912@qq.com。谢谢

网友T:
前辈!能把这个资料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6945511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