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怎样控制三只单独运行电动机

楼主(2010-11-27):
一台变频器怎样控制三只单独运行电动机?比如拖电动机A、B、C三个。变频器输出采取接触器分断,要求电动机A是带PG的V/F或者矢良控制模式,电动机C要求是不带PG的V/F控制模式。电动机B不做要求。

在变频器参数设置时只有电机1和2两套参数。怎么控制呢?

楼主:
补充一点,三电动机功率不一样。A55KW、B15KW、C37KW

网友A:
这个你要看选择那一款变频器了,但具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不多!

网友B:
具体的电机运行情况不一样,最好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控制环节越多工作的可靠性就会降低,故障就多了。

网友C:
如果有一台变频器能够满足您的要求,那么它的价格应该比分别买3台对应的变频器的总和还贵。

网友C(2011-03-03):
Siemens的一款产品好像可以达到类似的功能,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整流模块带2个逆变器。

网友D:
从来没遇到过有这样的变频器。能一带三,起码逆变模块有三路,控制CPU有三个。。驱动电路也有所区别。LZ想法太天真了。按现有的变频器,用矢量带PG的控制肯定一台变频器是只能带一台电机的,如果只简单的同时调速才能一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