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可以带三套S7200PLC吗

楼主(2010-11-27):
现在有个项目S7300的PLC,但老系统有三套S7200的PLC,我用PROFICE BUS 线连接,可一带三套吗?

网友A:
需使用EM277才能实现。

网友B:
可以带的,只是200plc要加EM277模块,用dp比较方便

网友C:
以上是正确答案,很合理。

网友D:
以上是正确答案,很合理!

网友E:
使用EM277通过DP网来实现。

楼主:
可以带就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F:
QQ118928925群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网友G: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