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型发电机发电频率过高?

楼主(2010-11-27):
本单位一台4KW三相发电机,供电的负载有三相电机、220伏带镇流器的高压水银灯、电脑等。使用发电机供电时经常烧高压水银灯的镇流器、漏电开关的动作电磁线圈、电脑的电源,用频率表检查发现频率远超50Hz,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原动机的转速太高了。     降速至额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原动机的转速太高了。     降速至额定值。

转速太高,会做成电压过高,但电压正常.

网友A:
“转速太高,会造成电压过高”-----没有必然的结果。

对于一台不并网的发电机,频率与转速成正比。

电压正常是因为励磁调节正常。频率高了通过减少励磁电流达到电压正常。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转速太高,会造成电压过高”-----没有必然的结果。

对于一台不并网的发电机,频率与转速成正比。

电压正常是因为励磁调节正常。频率高了通过减少励磁电流达到电压正常。

内容的回复:

谢谢!再请教使用发电机供电时经常烧高压水银灯的镇流器、漏电开关的动作电磁线圈、电脑的电源有直接原因吗?

(-:澕崽`:-)

网友:
    不懂发动机。。。

网友B:
对:老愚者 关于

“转速太高,会造成电压过高”-----没有必然的结果。

对于一台不并网的发电机,频率与转速成正比。

电压正常是因为励磁调节正常。频率高了通过减少励磁电流达到电压正常。

内容的回复:

负荷太轻,转速过高,须励磁调节

网友A:
我猜是LZ用的机组动态性能太差,

网友C:
1、原动机转速在负荷变化是转速不稳定!

2、如果原动机是柴油机、汽油机等,油门转速自控系统工作不好!

网友C:
3、如果是电压不稳,那是发电机励磁电路自动控制的问题,比如汽车上就是调节器的问题!

楼主:
本人确实不懂发电机,谢谢各位的指点.回去先把频率校正.希望烧电器的问题也跟着解决.

新麦子~!

网友:
在励磁线圈上串一个滑动电阻器 来调节 看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