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超长时间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27):
高手们,能帮忙想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吗?

我现在要用S7-200实现的功能是:设定温度除以设定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3小时) 从而得出单位时间内的温升。

而s7-200里计时器的时间不到1小时,怎么办?

网友A:
几个相乘时间不就长了

或者用计数器

网友B:
定时器和计数器一起用不就解决了或者直接用SM0.4来计时

网友C:
使用长时间作为条件的话,我直接使用双字(DW)来计数,如果是1秒计数一次,那么双字的范围就可想而知啦

网友D:
使用 SM0.4 制作计数器 作为定时器 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E:
     按着你的要求,用S7-200编了如下长延时程序,供你参考:

       按下启动按钮I0.1,使V10.0=1,其前沿使双字存储器VD100清0,再使用“SM0.5”秒脉冲对VD100进行加1运算,VD100的值时时与设定的到期时间值VD104进行比较,当VD100>=VD104时,使V10.0=0,结束延时,同时使V10.1=1,去执行该做的操作。上图的右侧的I0.3、I0,4、I0.0按钮是用来置数用的,其I0.0是清0按钮,按此扭,可将VD104清0,I0.3是置数按钮,按一下该钮,VD104的数值+1,I0.4是移位按钮,按一下该钮,时VD104右移4位,如要延时3小时,即延时10800秒,将此数转为16进制数为2A30。将这2A30置入VD104中,此数可由上位机或触摸屏设置,如没有可用PLC的输入端按钮完成,见上图右侧图:应这样操作:先按一下I0.0,使VD104=0,按I0.3二下,使VD104=00000002,再按一下I0.4, VD104=00000020,再按I0.3十下,VD104=0000002A,再按I0.4三下,VD104=00002A3,再按一下I0.4,VD104=00002A30,到此置好此数。延时时间到,V10.1=1,可执行求单位时间内的温升。

网友F:
有没有人用实数来计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于有没有人用实数来计时的?

为啥要使用实数来计算?

网友F:
没 没 没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就挖什么出来说。因为没有人说过用实数做。结果把您引出来了。好开个玩笑。

我想这样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有没有人反对用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