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多段速控制设置求教

楼主(2010-11-27):
台达E系列变频器,工作模式是两段速连续循环工作,3秒工作于26HZ,1秒工作于2HZ(数字是一个假定,实际工作会根据需要修改),依照手册只有多段的速度设置,没有时间的设置,请教老师,该如何进行设置?谢谢了。

 因为是新人,太穷,没有积分,实在抱歉,无法赠送积分。

楼主:
如蒙赐教解决问题,可以以UT33数字表相赠,以抵无积分相送之责。

网友A:
xuewuhen163你好:你说的没有时间设定说明这个变频器没有内置PLC只能用端子控制,外接时间继电器,我没有说明书,但我看介绍上说有内置PLC,就是说明书下载不到,不好意思

楼主:
是的,说明书上有说有PIC,可是没设置的指令。我的中文说明数是网上下载的。如果个可以,我把说明书发你的邮箱里,请留你的邮箱或者把邮箱地址发给我的邮箱lhl@vip.163.com,谢谢。

网友B:
程序及外部都可控制,外部的话,时间只能靠你自己用时间继电器解决了。程序是可行的,我试过程序功能。

网友B:
你这个如果时间是一定的,建议还是用PLC功能吧,

网友C:
只要采用多段速控制功能,把多段速选为3段速(按楼主说的那情况需3种速度),用外部端子在事先决定的时刻各自单独接通多段速控制端子即可。比如,吧三段速分别设定为0HZ、26HZ、2HZ。开始后先在第一段速给定端子接通,随后立即断开(代表0HZ速度端已经瞬间过去),同时接通第二段速给的端子并开始计时3秒钟,这时变频器执行第二段速输出----26HZ,计时满3秒后,断开第二段速给定端子,接通第三段速给定端子,并同时开始第二个计时(1秒钟计时),这是变频器输出2HZ满1秒钟后断开第三段速给定端子,变频器停止。如此还可扩展到更多段速(最多八段速)。关于各段速给定端子,是有外界的继电器或者PLC输出点给到变频器多段速端子的,这些端子何时给出,是通过时间继电器或者PLC编程决定的 ,这个的定时一般也不通过变频器,而是由外部控制给出

楼主:
谢谢3CWQZ,请问在程序上怎么设计,是不是通过E系列自身带的PLC?

楼主:
谢谢PistoN,外部的话我也和你想的一样,好像E系列内部带有PLC,不知道怎么设置。台达的M系列本身就有多段速的时间设置。

网友B:
对的,内部PL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内部PLC功能。

能不能加Q请教,如果可以,把兄弟的Q号发我的邮箱里。

网友B:
加群吧,台达山寨群了(呵呵,传说中官方人不用QQ),43935608

网友D:
3CWQZ说的是,是PL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