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伺服电机控制器能否单独控制电机?

楼主(2010-11-27):
分段控制电机以1mm/s、2mm/s、5mm/s、10mm/s前进,有快进,快退,过载报警,电机200W

网友A:
多段速或内部指令试试?每秒1mm?是不是有速度或者位置上的特殊需要?

楼主:
对,如何选型,是否需要编制程序

网友B:
西门子s120系列听说可以,你看看吧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是否可以

网友C:
可以,一般通用型伺服都有内部速度控制功能,可以分别设置几段速,东元伺服内部就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