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楼主(2010-11-27):
我现在工作中遇到多次6SE70整流回馈烧回馈桥烧熔断器,检查未发现故障点,但重新换上熔断器后可以工作,请教各位朋友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回馈桥的熔断器,怎样来避免这样的故障现象,谢谢!整流回馈容量是1780A,熔断器800A,2并或3并整流回馈。

网友A:
可能与制动单元有关系

楼主:
对:chh2007 关于

可能与制动单元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

没有制动单元,制动就靠回馈

网友B(2011-02-16):
说一下你的具体工况,回馈状态是瞬时的还是连续的,我遇到的情况是连续在发电回馈状态时,同一电源的另一台大功率设备启动,造成交流侧电源突降,这时回馈功率是恒定的,回馈回路必然要随即增大电流,以保证回馈功率的恒定,既造成熔断器烧毁,设备停机。解决方案是另引一条10000v电缆,设一台单独的变压器,问题没有再出现,已经三年。

网友C(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