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靠什么升降功率

楼主(2010-11-27):
比如说1000KW的发电机,并网成功后开始由0KW升到1000KW,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A:
不知道,先抢个沙发等

网友B:
通过调节汽轮机的汽门,或水轮机的水门,或柴油机的油门,总起来说,就是增加原动机的输出,但增加输出,一定不能改变转速,如果你的转速升高了,说明你的负载轻了,这时候就要降低输出。发电机有两个环节要调整,一个是原动机的输出,这个是控制有功功率;一个是励磁调节,这个是控制无功输出或端电压,两个调节都很重要。幸运的是,现在的设备基本都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C:
增加原动机的功率输出,同时保持频率不变,功率因数稳定在0.85-0.95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过调节汽轮机的汽门,或水轮机的水门,或柴油机的油门,总起来说,就是增加原动机的输出,但增加输出,一定不能改变转速,如果你的转速升高了,说明你的负载轻了,这时候就要降低输出。发电机有两个环节要调整,一个是原动机的输出,这个是控制有功功率;一个是励磁调节,这个是控制无功输出或端电压,两个调节都很重要。幸运的是,现在的设备基本都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E:
惭愧,偶感觉原先的电话上的手摇发电机,转的越快,灯泡越亮。

网友F:
应该是靠变频器改变频率实现的吧

网友G:
由0KW升到1000KW,靠的是提高转速。首先我想你讲的并网不可能和市电并网,几台相同的机组并网,谁的频率高谁的输出功率就大。当然是相对的,总的还要保持输出50HZ不变。

网友H:
通过调整原动力输出,改变发电机输出功率

网友I:
电网频率是一致的,如果要深入一点,先要搞清楚有差调节(DROOP)和无差调节(ISOC)。

网友J(2011-03-16):
是汽轮发电机在并网后就是靠调节汽轮机的进汽量来加减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