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onderware和SQL之间通信

楼主(2010-11-27):
我以前接触过使用INTOUCH直接和s7 300PLC通信,intouch直接读取plc的数据,
希望使用数据库作为intouch的数据读取对象,做C\S结构。
我基本的intouch对数据库的链接,查询,等都了解了,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的变量是如何应用的,

比如一个电机的启停运行状态、故障报警状态等在数据库中怎么来应用, 在所有的电机的状态都设置在一个TABLE里面吗?把电机的所有参数状态都建立在TABLE里的COLUMN里吗?
!!!!还有就是数据库的数据如何和PLC中的数据同步更新啦?

简单讲就是如何让intouch和数据库里的数据同步,和数据库的数据如何和PLC的数据同步,数据库我用的MS SQL 2005 PLC我用的是S7 300系列的。
希望高手帮帮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用脚本不停地更新建立的TABLE里面的所有参数状态。

网友B:
通过ODBC方式 INTOUCH有自己的函数的

网友C:
不管是离散量还是模拟量直接将数据写入数据库

网友B:
网上找 有我作的视频

网友D(2011-05-17):
绑定数据库模板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