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实现定时开关机

楼主(2010-11-27):
请问各位前辈,怎样只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定时开机和关机的时间,PLC就能实现定时开关机的功能,编程的思路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用PLC自带的时钟做两个开关机的条件,如:LD=  D0 K8     AND= D2 K30   OUT M1   将M1并入开机条件内(此处是设早上8:30开机),关机同样,不知你用什么牌子的PLC ,就用D0、D2顶替,触摸屏上设的时间就是对应的K8、K30的位置

网友B:
1楼这算不上定时开关机吧?用远程启停PLC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