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最近在空压机改造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求大家的帮助:

在空压机改造中一般使用的是闭环控制,在启动过程中,都是空压原有启动机构先动作,等动作完以后,再给一个信号到变频器,此时变频器必需在4-10S的时间内启动到空压机自身系统能够检测到的压值。如果未达到这个值空压就会停机报警。问题就是通用变频器,在4-10s有时间内很满足空压机要求的压力值。除了选用矢量的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2011-07-27):
广东凌格风空压机产品的市场有多大,并不是由设备生产商说了算的。而是需要通过市场来验证的。一个市场表现良好的产品,一定有它自身独特的亮点。不管怎么样,消费者需求是多样化的、市场也是变化莫测、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存在。谁把握住广东空压机市场的发展趋势、发现市场中的蓝海,谁就能够在这个区域拥有不错的市场份额。

要问广东凌格风螺杆空压机市场空间有多大,还得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它的市场需求,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市场的调查,充分认识广东空压机市场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计划和产品研发设计方案,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优价、符合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螺杆空压机产品。

为什么广东凌格风空压机会受消费者的青睐:首先我们要认识螺杆空压机技术的优势。就拿广东凌格风螺杆空压机来说:“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以及操作方便等优点,在工业界得到广泛运用。同时,它还具备其他类型空压机(离心式;活塞式)所拥有的所有优点。另外凌格风螺杆空压机还具备体积小、重量轻、运转平稳、易损件少、效率高、单级压比大、能量无级调节等优点,在空压机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及应用。

广东凌格风螺杆空压机应用领域广泛:适用于高、中、低温环境,特别在低温环境还具备较高的工作效率,这一优点是其它机型(如活塞式、离心式等)不具备的。因此,广东凌格风螺杆空压机被广泛用于空调制冷、啤酒冷冻、化工气体压缩以及水利工程等工业、食品行业。特别在工业制冷领域广东凌格风螺杆空压机是的最佳机型选择。总之,不管是双螺杆空压机还是单螺杆空压机,在工业应用领域的市场空间都是比较大的。可以说螺杆空压机是未来空压机发展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