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A系列故障

楼主(2010-11-28):
我厂200KW风机由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拖动,今天故障代码闪烁显示"A.OH",和频率给定值交替闪烁,但不跳闸,风机运转正常,频率大小也能给定,只有断电后才能恢复正常,但过一会又出现这种现象,变频器柜内还有‘嗡嗡’声,以前从未出项过这种现象,请问给位师傅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说明书上也没有故障代码说明

网友A:
应该是过热吧!是不是变频器的风扇不好!你检查一下风扇!

楼主:
风扇好着呢,两个都转着

网友B:
变频器是否过热,检查散热片是否有异物堵塞,影响散热。

网友B:
代码应该是E.OH.A呀。

网友C(2011-05-27):
OH是过热了,检查风扇运行是否有噪音,散热片是否干净,还有就是环境温度是不是太高,通风、空气是否对流等

网友A:
把变频器。清理一次。换风扇,

网友D(2014-12-05):
东莞六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海利普华南地区领先一级代理商。专业的工程技术团队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咨询电话 0769-22283372

网友E:
清理一下风道 另外风扇应该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