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装置脉冲出错问题

楼主(2010-11-28):
我厂直流电机使用的是6RA7025小改大的方式拖动,设置P051=40,再设置U840=11,此时使用示波器测量,脉冲放大板上X16脉冲有输出,如果设置U840=13,则脉冲放大板上X12有输出,依次类推,虽然脉冲输出有错,但是脉冲输出的顺序不影响电机的正常使用。但是数字箱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则设置U840=11时,放大板上的X11有脉冲输出了,过了一段时间再重新测量,又回到之前的出错状态。
最近一段时间老是报故障,有烧快熔,可控硅击穿,报F030,甚至还有F068,毛病一直没有间断过。
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傅,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查下电机,看电机是否坏了。

楼主:
の!我有7台电机控制柜都是这样的,一台800KW,两台600KW,四台400kw。我想不会是电机问题吧!但是这7台控制柜都是一个厂家调试的,是不是在调试上什么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置顶,请各位老师傅帮忙看看呀

网友B:
不清楚什么原因,帮你顶下吧!

网友C:
调试有问题,叫厂家解决,不然损失太大。

网友D:
触发脉冲有一定的顺序要求,不然可能导致可控硅击穿等一系列问题。你最好找厂家解决。

网友E:
这么高的分 帮你捧个场

网友F:
直流调速器6RA70  模拟量输出没有?

楼主:
各位老师傅,棒我想想!

网友G(2011-01-06):
你如果每次烧硅换上后都没有重新做电流环的话那么再你换了3只硅以后可能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严格的来讲衙个硅的触发参数不一样的,只要放大板没有问题那么每次换硅后都需要重新做下电流环,以便装置整定后调节各个硅的触发门限等。。。虽然看上去硅的触发参数差不多,但做了电流环后角度是不一样的。

用示波器监控一下6个波是不是平。。。

还有注意下F30报警时是不是都是在换向的时间,如果是那么适当加长减速时间。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の!好像做电流环的话,只是监控一下可控硅能不能触发吧!

楼主:
如果六个波头不平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

网友H:
一是主板问题,二模块及阻容吸收部分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