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有用吗?

楼主(2010-11-28):
我们这里因为线路长,压降大。想用稳压器,能行不。请大家给参考一下。负荷有300千瓦左右,

(-:澕崽`:-)

网友A:
有用,稳压器最好在400KW左右,买的时候要注意稳压器的参数,看你的路线有多远选择合适型号的稳压器

网友B:
如果不计投资,就用稳压器,如果压降不算大,比如电压是350V,建议仅对电压比较敏感的设备配置稳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用,稳压器最好在400KW左右,……

那不如配一个400KW的变压器多好!

网友D:
楼上正解!

但要注意投资成本是否算得过来。

楼主:
我这线路有1000米,负载是搅拌机。加线的话费用也不少

网友E:
用稳压器的确要留有较大裕量,300kw负载得选400kw的三相稳压器,那样价格肯定太高不如用400KVA的小型配电变压器了

网友F:
    如用400KW稳压器,不如改造线路。

网友G:
线路改造或就近安装变压器。

楼主:
安装变压器不容易,改造线路费用也不低啊。

网友D:
详细点。

每台负载的情况、电压降到那个程度、电力公司计费的位置、准备用多长时间、地理位置、电源前级的情况等。

网友H(2012-12-28):
我是觉得最好不要用变压器,如果线路很长,中间太多的事情了,这个改造的钱还不如去买一台稳压器。在中间适合的地方放置一台稳压器,一切解决,如果您要买稳压器,我可以介绍您去买上海精达稳压器,如果需要请QQ联系我:2410792329

网友I:
线路有1000米,加稳压器的话更加进一步增大了线路的压降,如果是临时设备,用稳压器凑合一下还勉强,如果属于工作时间较久的设备还是建议加大线路,这样节省的电费1-3年就可以把设备的投资赚回来,当然是固定设备的话还是建议直接申请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