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三相660V变单相220V怎么做最经济实用

楼主(2010-11-28):
我主电源进线是三相AC660V(电机是660V的),我控制电源用的是单相AC22V,请问如何660V转成220V最经济使用。谢谢!没银子了,会努力赚的,万分感谢您的回复,在线等!

网友A:
加变压器吧,很便宜,不贵哦

网友B:
自己绕个变压器。如果不会定做一个100多快吗

网友C:
3个AC220V的变压器串联,取1个变压器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相当于抽头。这样最简单最经济适用!20元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C:
突然发现,楼主的用户名和我的用户名很相像。。。。。。

网友D:
控制单元容量应该不大,你弄个常见的380/220的控制变压器,输入高压侧接在660的像对零线间-----380v,输出侧就是2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