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1 75KW变频器启动后频率上不去是怎么回事,我用面板调速的

楼主(2010-11-28):
康沃G1 75KW变频器启动后频率上不去是怎么回事,我用面板调速的

网友A:
详细一点。

如果是频率跑一下,马上就降下来,再跑上去,如此循环,就要考虑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充电电阻短接回路是否良好。

网友B:
是面板坏了。还是参数不对啊

网友C:
就是启动了,频率不动,也不报警,驱动坏的可能性不大,驱动坏了会报警,这种现象一般是主控板出了问题,或者是从主控板到驱动执行元件的中间电路出故障了,小电阻或小芯片,这几种情况都碰到过,不会太难,祝你好运。

网友D:
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最高输出频率、上限频率、调速方式的选择、启动输入信号的设置等

网友E:
变频器里的电源板的小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F(2011-07-25):
有可能是你外接的电位器有问题导致输入的模拟电压没有也不可调

网友F:
建议改成外部端子控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