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各位高手,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接地的问题。我们做一台数控设备,有四台伺服电机,一台直流无刷电机。电源有交流380v,单相220v,直流24v、12v、5v。系统中有一个多轴伺服控制器和一块客户提供的自制的采集卡,采集卡到控制器和伺服驱动的线都是自己焊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用光栅的模拟量反馈。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将直流的负极和PE全都用铜排连在电控柜上,再用一根导线将电控柜连到大地。请问我们的想法是否正确?这里面的接地应该怎么做?所有直流电源的负极是否都能连接在一起?而直流电源的负极又是否能和大地连在一起?还有我们焊的线将屏蔽层焊到接头的金属壳上了,请问是每个接线头上都要焊,还是每根线上只焊只焊一端就行?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