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附件功能与选用

楼主(2010-11-28):
转载
塑壳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的附件作为断路器功能的派生和补充,为断路器增加了更多的控制手段,同时也扩大了保护功能。因此,目前已经成为断路器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

  1断路器附件的种类

  分为机内附件和机外附件两类。

  机内附件是安装在断路器内部的附属装置,包括分励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辅助开关和报警开关等四种。机外附件则是安装在断路器外部的附属装置,包括辅助手柄、外部操作手柄、电操机构、手柄闭锁装置、机械联锁装置、电气联锁装置、板后接线装置、插入式安装台和辅助接点装置等。

  2表示断路器状态的附件

  辅助开关和报警开关的区别在于:

  辅助开关主要用于断路器的分合状态的显示,通过断路器的分合对其他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报警开关主要用于断路器因故障而断开时的状态显示,在断路器负载发生故障时及时向其他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

  3实现断路器欠电压保护功能的附件

  欠电压脱扣器是一种保护性附件,当电源电压下降到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70%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使断路器脱扣;当电源电压低于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保证断路器不合闸;当电源电压高于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85%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保证断路器正常工作。

  4实现断路器操作功能的附件

  (1)分励脱扣器是一种实现断路器的远距离分闸的附件,通常用于应急状态下对断路器进行远距离分闸操作和作为漏电继电器等保护电器的执行元件。

  (2)电操机构也是一种远距离操作断路器的机外附件,既可用来实现断路器的远距离分闸操作,也能实现断路器的合闸操作。

  (3)辅助手柄一般用于600A及以上的大容量断路器上,进行手动分合闸操作。

  (4)外部操作手柄是一种具有将断路器的上下扳动操作转换成旋转操作功能的机外附件。

  5实现断路器锁定功能和联锁功能的附件

  (1)手柄闭锁装置是一种能使断路器操作手柄可靠地处于打开或闭合位置(即分闸或合闸锁定),而在机械上并不影响断路器自由脱扣的保护装置。

  (2)机械联锁装置也是一种保护装置,主要用于双电源供电电路中两台断路器不可同时通电的场合。

  (3)电气联锁装置(也称自动电源切换装置)为自动实现切换的双电源保护装置。

  6 实现断路器多种安装接线方式的附件

  断路器的安装接线方式除最常见的板前接线方式外,还有板后接线方式和插入式接线方式。

  (1)板后接线方式采用板后接线装置。

  (2)插入式接线方式采用插入式安装台。

  7其他

  辅助接点装置是专门为带有机内附件的插入式接线方式配套的附属装置。

  电操机构不仅是一种远距离操作断路器的机外附件,也常用于630A以上开关的现场操作(大开关手操较费力)。

  塑壳断路器的安装方式和接线方式并不是一回事。按安装方式分有固定式(适用于抽屉柜),插入式/抽出式(适用于固定柜);按接线方式分,不论固定式和插入式/抽出式,都有板前接线、板后接线,有些产品有专用的电缆或母线的前/后接线端子。

网友:
      看懂一半,

网友A:
在消防控制系统中,用过“分励脱扣器”。当消防控制中心发出切断电源信号,通过“分励脱扣器”,迅速切断塑壳断路器,并通过报警触点,反馈给消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