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FX1N-60MR D200等区域断电数据丢失

楼主(2010-11-28):
今天碰到一个怪事,新的FX1NPLC,写入程序后,由F930写入数据(D200)。断电后,数据丢失变成0,程序中没有使用上电清除的指令。  求解?

网友A:
PLC不是正品? 不过也不至于的  呵呵

楼主:
就是不理解,经常用到1N,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新出的PLC要求软件版本高?

网友A:
那就用8.86或者更高的版本试试 感觉不太像

网友B:
200是EEPROM保持的。并且不能更改的。

我看你像搞错多一点。

网友C:
感觉不像是正品!!!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200是EEPROM保持的。并且不能更改的。

我看你像搞错多一点。

内容的回复:

就因为是在停电保持区,并且不能更改的。才奇怪为什么会断电丢失数据。

楼主:
上电两天,今天断电试下,数据没丢。。。。。。

网友B:
“没丢”那是不是你搞错了,还是什么原因。说说。

网友D:
应该是从d255以上才是断电保持的,而且只能保持10天

网友B:
楼上。你说的错了一点点。应该是d256~7999是电容保持。

还有,128~255是EEPROM保存的。

你认为如何?

网友B:
为严谨此事。我引用一下1N手册上说的。

为了EEPROM能可靠保持,可编程控制器连续通电必须在5分钟以上。

但是我也试过就通电就下程序,下完程序就关电。时间只有几十秒吧。但是数据也没有丢失。(这是新PLC)

 所以我不太相信要5分钟。难道你的PLC真的……

网友E:
程序中其它地方有没有对D200操作?

楼主:
不间断通电2天,再关电就可以保存数据了,原因不详,我们对PLC的了解,都来自手册,硬件不太懂。可以确定的是与程序无关。

网友F:
用个最简单的程序去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