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直线电机的性能

楼主(2010-11-28):
如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听说瑞士ETEL和荷兰Tecnotion的直线电机非常不错!

楼主:
楼上的明显是跑题了!本人测试过几个品牌的直线电机突然发现似乎差异并不大,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B:
我想主要可以考虑同尺寸下的出力、散热性能.

楼主是销售的吧?对直线电机应该有详细了解的吧,不会又是来推销某些品牌电机吧?

楼主:
哈哈哈......唉..........不知道改说啥了!

我只是亲身测试了几个品牌的直线电机感觉差异没有传说的那么大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亲身测试了几个品牌的直线电机感觉差异没有传说的那么大而已!

可否把测试结果摘出点儿秀一下?

网友D:
“我只是亲身测试了几个品牌的直线电机感觉差异没有传说的那么大而已! ”

我是比较关心测试的手段和步骤。

对于一个刚接触汽车的人来说,想体会出奥迪和奥拓的区别,应该是借助一些测试仪器设施才可能有结果的。我比较关心您都用了些什么来测试的。

楼主:
鄙人不才,对直线电机只是略懂一二! 所以特来请教!

我其实没有用什么第三方的仪器来测试!所谓的第三方的东西我也只有激光干涉仪,不过没用!我只是用了驱动器+控制卡的方式或者是内部集成了驱动器的控制器来做的测试,通过内部检测一些变量来做一些猜测而已!

1.拿直线电机的电流环来说吧,对于电流的阶跃相应,对电气时间常数较大的电机来说,如果要实现比较快的相应一般提高一定的Bus 电压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我想请教,这是否涉及到电机的性能问题?

2.对于某些直线电机,电流环靠很小的P值和很大的I值来维系一个较好的阶跃相应又是为什么?是否涉及电机的性能问题?

网友C:
1.这一点基本上不算是电机性能问题;

2.个人看法,与第一点有关联。

楼主:
请教波恩如何去判断一款直线电机性能的如何呢?

网友C:
只是应付过政府课题,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无法总结。

不妨谈谈对具体性能的疑虑,让大家帮你把脉。

楼主:
我也有些迷茫啊,呵呵......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最大推力,最大舰速度和定位精度。

楼主:
请教波恩,在驱动器监视电流有2种方式,一个是actual  current,另一个是采集单相的如Phase  A current ,大部分驱动器是只能才一个的,当然也有可以同时采集的,不过还没试过.我的问题是如果是同时采集的话,actual current和Phase A current 有何种关系吗?

网友C:
“如果是同时采集的话,actual current和Phase A current 有何种关系吗? ”———先弄清楚“actual current”和“Phase A current ”分别值得是什么?

个人理解“Phase A current ”应该是相电流瞬时值,对其进行采集和观测,可以绘制或看到相电流波形。

“actual current”的含义无法简单望文生义,猜测是Iq电流的瞬时值,对其进行采集和观测,可以绘制或看到伺服系统为适应各种负载(包括惯性加减速负载)及其扰动而给出的驱动电流的变化波形。

楼主:
应该就是您所的!Phase A current 采集出来明显是弦波曲线,actual current在匀速时明显比较平稳,那这两者之间有和关系呢?比如Phase A current =?actual current

网友C:
一般而言,伺服驱动器的"actual current" ="Phase A current" 的RMS值。 即:在恒速定负载稳态运行时"Phase A current"的幅值=1.414* "actual current"

既然测过,不知实测关系如何?

楼主:
还没实测,对同时检测这两电流值的驱动器还不熟

网友E:
我听说过,要看直线电机的平稳性,但是要看直线电机出力的平稳性,具体要看那些参数,

听说荷兰Tecnotion的动定子用在ASML的光刻机上面的,半导体设备要求很高吧。

楼主:
我倒是觉得设备要求很高和直线电机的关系没有想象的大,我觉得控制这块更为重要!也许这可以通过相同的控制与不同的直线电机来验证.楼上的知道半导体设备上尤其是用直线电机的半导体设备上谁家的控制卡用的比较好吗?

网友B(2010-12-30):
我选择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出力、散热、体积。

Tecnotion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直线电机了,体积小。也看过一些多个品牌直线电机电机的对比,可以说各有所长,但是总体来说tecnotion的是最好的。比较的电机品牌主要有Parker、Kollmorgen、Tecnotion,Baldor,Aerotech。等

目前不采用日系的电机、采购周期长、售后不好。

楼主:
楼上的既然用直线电机了,那我免费提供一个集成驱动器的控制器(或者提供单独的驱动器和控制卡)供您试用如何?如果达不到您的要求或者效果比别家做的差,我拿走.如何?

楼主:
据说出力和体积与极距有一定关系,有些直线电机体积小可能是因为推力小的缘故,我也有过大概的比较.

网友B:
对:ACScontrol 关于

楼上的既然用直线电机了,那我免费提供一个集成驱动器的控制器(或者提供单独的驱动器和控制卡)供您试用如何?如果达不到您的要求或者效果比别家做的差,我拿走.如何?

 呵呵,谢谢你啊!我这个得考虑一下,那么我先问问啊,你的控制器有没有与Galil DMC4080相媲美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呵呵,能不能媲美放一起比较一下就知道了,ACS spiiplus  CM就可以了,MC4U应该还用不到.如果在直线电机这块我们都比人家做得差,那真是不用混了,呵呵......其实不管怎么说还是得看应用

网友F:
直线电机的性能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

一般的应用场合很难比较。而且和整个系统的配备有关,如编码器,驱动器,应用人员的水平。

但是在 高加速度,高速, 或低速,差别便很大。

网友C:
出力和体积未必与极距有必然关系。

出力与体积的关系取决于电磁结构,其影响因素包括设计,材料和工艺。一般而言,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系列的直线电机,其单位气隙面积的出力能力基本一致。

楼主:
严重同意onlylm2008的观点!

"出力和体积未必与极距有必然关系。"---------在小推力时可能看不出来或者不明显,当推力逐渐增大或者大到一定程度时,个人觉得还是有必然联系的! 以gaishe说的Tecnotion直线电机为例,先不说他说得对与否,但是在它的样本上你会发现随着推力的增大,它的极距从16.5mm增到30mm,再增到42mm,最大的57mm.个人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而不少厂家都是固定一个极距,推力从小到大全部涉及了,同时又分了几个系列,每个系列各个尺寸是一样,但是出力却有大有小,这里同意波恩说的"出力与体积的关系取决于电磁结构,其影响因素包括设计,材料和工艺。"但是不同系列之间呢?推力越大的系列,其尺寸(宽,高)都有所增加,我比较关注宽度的增加,因为个人认为随着推力的增大(不同系列之间),宽度的增加是由于永磁体的长度加长了!可能此时F=BIL更好解释一些?不是很有说服力!

        个人认为我做的是一个纵向的比较,波恩做的是一个横向的比较!关于geishe的"Tecnotion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直线电机了,体积小。也看过一些多个品牌直线电机电机的对比,可以说各有所长,但是总体来说tecnotion的是最好的。比较的电机品牌主要有Parker、Kollmorgen、Tecnotion,Baldor,Aerotech。等 "我持怀疑态度,这里也又有一些扯到onlyIm2008的观点了!

网友G:
出力和体积是否与极距有必然关系,这取决于采用何种电磁结构来设计直线电机。如采用少极多槽配合,分布式绕组布置的结构,每个极距内需要放下三相绕组,随着出力增加,电流增大,线径必然加大,自然极距和体积需要增大;而采用近极槽配合,集中绕组布置的结构,则基本不需改变极距即可做到较大的推力。

网友C:
永磁直线电机采用分布式绕组优势有限,而劣势不小,目前更多的会趋于采用集中式分数槽绕组,也就是“当时明月”所说的近极槽。

网友H(2013-01-25):
对:chmobot关于我听说瑞士ETEL和荷兰Tecnotion的直线电机非常不错!内容的回复:

瑞士ETEL的驱动器没有台湾HIWIN的驱动器反应快!直线电机主要行程,速度,加速度,精度,负载重量,平台的大小,HIWIN直线电机

网友I:
我用过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直线电机还有国外生产的一款直线电机,总感觉不如普通旋转电机有力量,一个小车如果是普通旋转电机驱动的话只需要4——5KW,可是选用直线电机需要恐怖的2台22KW的直线电机驱动(这几套套系统是用于铝型材挤压成型设备),直线电机只是安装维护较为方便,但是需要注意气隙以及行走轨道部分(这些一般就是直线电机的另一个工作面,损伤了就会导致直线电机失常)

网友J(2022-04-12):
 看了各位大佬都好优秀,根据使用经验,来回复一波,如有错误可指出,讨论中不涉及品牌推广仅是个人使用感受;

首先分为直线电机模组还是直线电机中的动定子;

1、如是动定子的部分,则可从电磁设计到使用场合去评估;

则主要会关注,在同样推力的等级下,其动定子的组合高度及宽度尺寸是否足够小;

在差不多尺寸的情况下,关注能达到同等推理下的峰值及连续电流的值,一般差距是不大的;

每家动子都会都自己的特性参数,主要表现在 电阻、反电动势常数、推力常数;其可以反映电磁的设计能力;比如推力常数:这个值在计算所需推力所需要用到的电流是一个使用参数;在实际设计中,我们都知道F=I2R,随着速度不断加大,其反电动势与速度成正比,这样不断加大电流其实会到一个临界点,再加大电流则为多余的热,则会产生功率的损失,其电磁的设计能力能够很好的反馈在推力常数的变化上,但是其实这个值有很多争议,标在目录上的会受实际的影响产生偏差,所以还是会以电阻为准,导体粗,匝数月多,那么允许过电流的能力大。

2、如是直线电机模组的部分,其更多的是可以在低速下观察电机的各相应性能,因为直线电机的独特结构,在低速时由于齿槽效应会影响低速的平滑波动,可通过这个来检验其动定子用在自家模组上的一个低速运行时的波动状况;作为性能比较之一。

其余就为机械组装的能力及驱动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