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期——变频与工频切换电路怎么画?

楼主(2010-11-28):
本周擂台:变频与工频切换电路怎么画?

引言: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设备原则上采用变频驱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变频器损坏、多台电机只需要一台变频驱动而其它电机采用工频驱动<例如多台电机的恒压供水>、节电情况测试、其它可能的情况),需要采用工频驱动。

要求:

        本擂台讨论最简单的变频/工频切换情况,控制一台电机就可以了。当然,能画出控制两三台或以上的电机的图更佳,评奖时将优先考虑(因为N台电机的控制,转换开关的触点数量是一个问题)!采用一个转换开关来手动切换变频与工频的运行方式,画出一次(主回路)电气原理图和二次(控制回路)电气原理图,并说明变频器哪些参数需要设置。在切换开关的时候,要求电机要停止,电机要重新启动必须再次按下启动按钮!这也是个基本的常识,工程应用必须考虑的问题。

        说明:工频和变频的启动按钮共用,工频和变频的停止按钮共用。电路图要求有基本的保护——工频主回路的热保护、变频与工频切换的互锁等。也可以不采用常规控制而采用PLC来控制,但要列出I/O清单及程序。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占个位置,考虑好了再发。
变频器的参数主要需调整的:运行频率来源、运行指令来源、多功能输入端子等,视不同的变频器具体调整。

网友B:
我是来跟大家学习的,oye! 高手快来,快来!

网友C:
我这里有一篇张燕宾老师关于变频器变频工频切换的论文,对这方面讲解的很详细,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大家看不清楚的可以另存为图片,在自己电脑放大看):

网友D:
专业来学习的,向各位高手致敬

网友E:
本擂台讨论最简单的变频/工频切换情况。

是一台电机还是两台或以上?

网友F:
1.主电路:

2.控制电路:

变频器采用三棋S1100,只要把参数:2-03设为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擂台讨论最简单的变频/工频切换情况。

是一台电机还是两台或以上?

我已经补充上去了。

本擂台讨论最简单的变频/工频切换情况,控制一台电机就可以了。当然,能画出控制两三台或以上的电机的图更佳,评奖时将优先考虑(因为N台电机的控制,转换开关的触点数量是一个问题)!

网友G:
这是手动转换还是自动转换而且转换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

楼主:
题目上面有要求:采用一个转换开关来手动切换变频与工频的运行方式。

转换的目的是:在变频器不能使用情况下使用,或者其它可能情况下的手动操作。

楼主:
还有一个基本要求没有写上去,我已经补充上去了:就是在切换开关的时候,要求电机要停止,电机要重新启动必须再次按下启动按钮!

这也是个基本的常识,工程应用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H:
我经常用的一个,不再修改了,因为要出差,先发上来,可能达不到吴工的要求。不为获奖,只为共同学习。

网友I:
太简单了吧

网友J:
占楼发帖

网友B:
4台水泵变频工频控制电路

网友E:
在变频恒压供水中的变频、工频切换应用实例:

图一,全图

图二,控制部分。

网友K:
支峰的图好专业啊,收藏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1.主电路:

2.控制电路:

变频器采用三棋S1100,只要把参数:2-03设为1即可。

=========================================================

DCM和FWD的之间的触点是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这很有问题....大部分通用型变频器此外接运行信号电路部分为

光电耦合回路,毫安级电路.触点可能接触不良. (触点无法被电流击穿表面氧化层的接触不良)

不知道大容量变频器有没有此问题呢.我用的小1KW以下变频器,此问题已多次出现.

网友M:
1、这个题目应该是同一台电动机可工频、变频运行的控制电路!!!

2、不是一台电动机工频、变频运行切换的问题。

网友N:
1.PLC与变频器接口电路
如图1所示,旋钮开关SA1用于控制PLC的运行。运行方式由三位开关SA2进行选择,当SA2合至“工频”运行方 式时,按下起动按钮SF1,由PLC将KM3接通,电动机接入 工频运行状态,按下停止按钮ST1,电动机停止运行;当 SA2合至“变频”运行方式时,按下起动按钮SF2,由PLC 将KM2接通后,KM1也接通,电动机接入变频运行状态, 按下停止按钮ST2,电动机停止运行。SB用于变频器发生 故障后的复位。为了使KM2和KM3绝对不能同时接通,除 了在PLC内部的软件(梯形图)中具有互锁环节外,外部 电路中也必须在KM2和KM3之间进行互锁动作,变频器的FWD与CM接通,电动机开始升速,进
入"变频器运行"状态。KA动作后,停止按钮ST1将失去 作用,以防止直接通过切断变频器电源使电动机停机。 蜂鸣器HA指示灯HL用于在变频运行时,一旦变频器因 故障而跳闸,也能进行声光报警。
2.PLC输入和输出接点分配表(见下表)
3.PLC软件编程
采用FX-MIN-C软件编程,PLC的梯形图如图2所示。
4、变频与工频切换控制的应用举例
切换控制常常应用在多台水泵的控制中,如图3所示。 其切换过程是:首先,由“1号泵”(M1)在变频控制的 情况下工作;用水量增大,“1号泵”已经达到额定频率而 水压仍不足时,经过短暂的延时后,将“1号泵”切换为工 频工作。同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迅速降为0Hz,然后使“2 号泵”(M2)投入变频运行。当“2号泵”也达额定频率而 水压仍不足时,又使“2号泵”切换为工频工作,而“3号 泵”(M3)投入变频运行。反之,当用水量减少时,则先 从1号泵,然后2号泵依次退出工作,完成一次加减泵的循 环。控制电路与上面介绍的大同小异,只是其切换条件将 由变频器的工作频率和压力表的下限值同决定。一般情况下,当用水量减少、水压偏高时,关掉一台工频泵即可不将工频运行的水泵直接切换到变频运行。

         实践证明本切换控制电路采用的变频器及可编程控 制器等硬件配置和程序设计是可行的。在实际控制中,采用 PLC进行切换控制,还能随时修改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以 满足不同型号变频器应用中不同的变频与工频之间切换。

网友F:
对:№.1.2.左手 关于引用时空 的回复内容:

1.主电路:

2.控制电路:

变频器采用三棋S1100,只要把参数:2-03设为1即可。

=========================================================

DCM和FWD的之间的触点是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这很有问题....大部分通用型变频器此外接运行信号电路部分为

光电耦合回路,毫安级电路.触点可能接触不良. (触点无法被电流击穿表面氧化层的接触不良)

不知道大容量变频器有没有此问题呢.我用的小1KW以下变频器,此问题已多次出现.

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好,我们公司使用的是0.75KW的三棋S1100变频器,已经大批量使用,接触器选用时要选择好的,不要存在吸合抖动,就可以了。

网友O:
快速PCB打样最快可以24小时13714514684

网友P:
我只是来围观学习的学习,呵呵

网友Q:
真好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真好,谢谢

网友R:
看不懂,可怜~~再学学

网友S:
可否用变频器的24V做到自动切换,我对电路这块不熟。利用变频器错误时没有输出的特点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二等奖(10MP)5名:

大话东游 chdy163158

凹凸曼 las112

云锋 tclwzy

№.1.2.左手 flyyu2000

明理 wml0060

三等奖(30积分)2名:

陈石头    hh_clei

时空    fuhuafeng72

网友T(2012-12-14):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U(2015-05-11):
学习了,不错,有些图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