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变压器来实现调压,行的通吗?

楼主(2010-11-29):
现在,我用上图方案做了一个30KW直流电源,通过变压器不同抽头来分段粗调电压,可控硅细调,方案能实现吗。
可控硅控制角0-90度范围内调整,变压器用普通工频变压器,控制方式为单片机+TC787AP移相控制芯片。
有做过或了解的朋友提点建议。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空载情况下变压器初级根本就加不上电压(当然加载也一样),很小的电压产生很大的电流,过流跳闸,己经确认变压器次级没有问题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负载,也就是说变压器初级本身电流就很大,这个让我想不通,为什么?

楼主:
图太大了,缩一下,更清了。

网友A:
是不是偏磁了。用示波器打一下变压器的波形。

网友B:
先进行交流三相调压,再进入你的三相变压器后,同不同的输出挡进行三相全波整流,既保证调压,又确保纹波系数。本人曾搞过先调压后整流,输出电压800KV,2A的设备。

网友C:
LZ的方案难。

建议:

1。如果次级电压不是特低,改为次级桥式可控整流

2。变压器改为Yd接法

3。变初级的Y0为Y

楼主:
这方案有什么不可以的?

三相交流调压,可控硅调压,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变压器啸叫的问题,我认为原理上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当然可控硅串在变压器的次级也是可以的,原理是一样的,非正弦的电流变压器照样会叫。

偏磁我正在考滤这个问题,可控硅是串要变压器里面的,过电流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有直流,我正在查找可控硅开通的确保性,会不会是不可控状态只进行了半波调压,直流成分产生偏磁的可能性比较大

WYB的方案也是这种吗?

老愚者的提议为什么要改变压器接法,说个理由?。

网友C:
你的负荷是直流,没有必要采用交流调压,电压很低且电流很大除外。

1。采用交流调压,次级整流,增加成本和技术难度。

2。采用交流调压,电压波形非正弦,对变压器极不利;对三相触发对称度要求极苛刻。

3。采用交流调压,变压器损耗大幅增加。

4。改为Yd接法有利3次谐波,因为波形失真以3次谐波为主。

楼主:
有道理!

现在电源是50-400V可调,次级有很多种抽头,我只画了一种,低压时电流非常大,所以才考滤用当前方案。

电压波形非正弦,变压器谐波增加,效率变低,现在也是这样预计,本来20KW的电源,现在做的50KVA的变压器,三相触发对称度要求苛刻,这点真有同感。TC787A这样的模拟器件感觉很难胜任了。

网友B:
初级采用星接可控硅三相交流调压,次级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的好处是:可选用小电流的可控硅、大电流的整流管可降低成本,同时可控硅导通角可在0-180度内可调,调压相当平稳。交流调压波形相当对称,不含有直流分量,不会产生变压器啸叫的问题,如有这种现象产生,还是应从同步电压及触发电路来考虑,尤其是选用单片机作为控制系统,它是很容易受干扰的,触发电路选择不好也会在调到一定程度时会失控的。我搞过多年可控硅调压电路,可控硅电流小到几十A达到上千A,均能正常工作。说这些仅供你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初级采用星接可控硅三相交流调压,……可控硅导通角可在0-180度内可调,调压相当平稳。…

1、不同意你的说法;

2、变压器的设计是按50HZ正弦交流电流设计的;

3、可控硅改变导通角交流调压,输出的不是50HZ正弦交流电流,而是高次谐波电流,完全改变了变压器的工作性质;

4、“可控硅导通角可在0-180度内可调,调压相当平稳。”对变压器是不可能的!

网友D:
5、如果说50HZ的变压器与60HZ的变压器设计时,与频率无关,那么你说的就对!

6、如果说50HZ的变压器与60HZ的变压器设计时,与频率有关,那么你说的就不对!

网友D:
7、实际上有很多人已经这样做过了,结果是存在很多问题,才有了疑问!实际与理论都证明是个错误的作法!

网友B:
刘版主: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搞过可控硅交流调压吗?可控硅交流调压是书上介绍的,是可控硅几大用途之一,可控硅调压固然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产生了高次谐波,但基波仍是50HZ,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将磁粉探伤机的原机械式调压改为可控硅调压,次级电流从几百A到12000A,初级可控硅电流从几十A到上千A,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自动衰减退磁(即电流自动由大到小变化,直至为0),10年前搞的三相交流调压,功率为800KW,加载时,电压是由0逐渐上升,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引用的“理论‘很难说服我,谢谢!

网友A:
把触发对称的问题做好。

变压器是要特种变压器,防止偏磁饱和,普通变压器损耗很高,你的方案可行!

我虽没见过3相的,但 2相的几十千瓦的效果好得很。

再说那个电动机软启动器,不是和这个电路一样吗!有什么不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压固然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产生了高次谐波,但基波仍是50HZ,……

1、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自动加热或调光的电阻负载,没有问题,原因是调光、加热电阻负载,与交流电的波形没有关系,与频率也没有关系;

2、而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与交流电的频率、波形有关系,所以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变压器,改变了变压器的工作状态,发热、异常声响、输出的不稳定性、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D:
3、可控硅交流调压,改变了交流电的波形,“产生了高次谐波,但基波仍是50HZ”,这句话错了;

4、如果是50hz的方波,谈基波仍是50HZ,是对的;

5、对可控硅交流调压,输出的交流波形,谈基波仍是50HZ,就不对了,你仔细画一下波形就知道“基波仍是50HZ”对还是不对;

网友B:
15楼:说话未免太武断了吧,难道“可控硅交流调压只能用于自动加热或调光的电阻负载?”,不能用在变压器?告诉你现在国内所有搞磁粉探伤机的厂家,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磁粉探伤机都是采用交流可控硅调压,输入到变压器初级380V端,用变压器的次级低电压大电流对工件励磁,最大的励磁电流高达15000A,难道他们都错了吗?我也请你画画图,把正弦的正负半波去掉一半或者再多些,此时的波形的频率就不是50HZ了?你的理论太深奥了,我无法理解!

网友B:
用可控硅调压输入变压器的初级,次级再进行全波整流,这本是件普通的事,可是经过某些“专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起来,我真想不通!到此为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弦的正负半波去掉一半或者再多些,此时的波形的频率就不是50HZ了?……

1、正弦的正负半波去掉一半或者再多些,此时的波形的频率是50HZ的脉冲波;

2、正弦的正负半波去掉一半或者再多些,此时的波形的频率是50HZ的脉冲波,不是50HZ的正弦波;

3、这两个概念别人不懂,你应该知道;

4、50HZ矩形脉冲的50HZ基波,其幅度是矩形波幅度的1.2倍;

5、正弦的正负半波去掉一半或者再多些的50HZ的脉冲波,其50HZ基波的幅度不到0.2倍

网友D:
6、如果你能证明,变压器的设计原理与正弦交流电的频率无关,那么你是正确的;

7、如果你能证明,变压器的设计原理与正弦交流电的频率无关,那么你是正确的; 如果你心里明明白白的知道变压器的设计原理与正弦交流电的频率有关,还要说别人“太武断了”,好像说错了对象!

网友B:
1、讨论的内容由上可查,说你“太武断了”,指的是“可控硅交流调压只能用于自动加热或调光的电阻负载?不能用在变压器?”,我提出目前磁粉探伤机都用可控硅调压输送给变压器,可控硅调节电流范围从几十A到上千A,变压器都没有问题,这是不可不驳到的事实,你对此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变压器的设计原理与正弦交流电的频率无关,那么你是正确的;”你不觉得离题太远了吗,工业电是50HZ正弦波,变压器的设计当然是对工业电设计的,这是起码的常识。

网友B:
2、你说:“而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与交流电的频率、波形有关系,所以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变压器,改变了变压器的工作状态,发热、异常声响、输出的不稳定性、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请问你,12500A的磁粉探伤机,变压器的最大初级电流为1000A,工作正常,你如何解释?当打到自动退磁挡,电流从几百A,逐渐减小到0,使工件剩磁为0,你又如何解释?

网友B:
3、你说:“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自动加热或调光的电阻负载,没有问题,原因是调光、加热电阻负载,与交流电的波形没有关系,与频率也没有关系; ”请问这个电流最后流到哪里去了?不是还回到变压器里吗?此时变压器的电流还是正弦波?这么这个行,交流调压就不行?说的过去吗?好了,这是我对此题的最后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节电流范围从几十A到上千A,变压器都没有问题,这是不可不驳到的事实,……

你的“变压器都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事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是50HZ正弦波,变压器的设计当然是对工业电设计的,这是起码的常识。

1、变压器是电磁感应原理,电磁感应的感生电势与频率、磁通的乘积成正比,频率变化导致磁通剧烈变化;

2、就是说给变压器输入可控硅交流调压的脉冲波形,会使变压器的工作状态偏离它的设计,出现不正常表现,例如发热、振动、异常声响等;

3、你对此避而不谈,却大谈“磁粉探伤机”,说什么“变压器都没有问题”,谁信???

网友D:
4、你的磁粉探伤机,是在被检测的物体内建立磁场、探伤、然后去磁结束,变压器工作怎么样是无所谓的!

5、你的磁粉探伤机,是在被检测的物体内建立磁场、探伤、然后去磁结束,变压器工作怎么样是无所谓的,并不是你说的“变压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D:
6、你用不着发火,你怎么做,谁也挡不住,大家只是探讨其中的原因,如果针对这些原因,对变压器设计参数作必要的改进,以适应此种需要,也是有益的!

楼主:
理论上来讲,先调压后变压的方案是可行的,但可控硅调压后电压波形的畸变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TC787是模拟器件,触发波形的完全对称可能很难保障,变压器偏磁的可能性也有,畸变的电压波形使变压器啸叫也是不争的事实。

楼主:
变压器设计时是按工频变压器设计,50KVA的变压器空载时电流不到2A,应该没什么问题

电路调试时,加电阻负载,单相测试时可控硅调压波形完全正确,但一加到变压器初级,就无波启动,16A的断路器一启动就跳,是驱动的问题吗,驱动脉冲15V/200uS,有用过TC787A这个芯片的或知道什么原因的高手站出来主持正义啊,先谢了。

网友A:
首先只调试单相加变压器,然后加2相,最后加3相。感觉加N线必要性不大。

各点的波形怎样?

是不是触发的时序有问题?

调试时,先把导通角调到最大,再慢慢增大控制角。观察波形变化。

楼主:
调试时,先加的阻性负载,小于1A,相电压调整过程也正常,阻性负载下不同导通角下线电压波形如下图,串个限流电阻加到变压器初级感觉波形出问题,不对称,毛刺,等会出现,怀疑是触发电路功率不够吧

楼主:
对此问题有好建议的可以加我QQ一起讨论,45182462

网友C:
0.2mS的脉冲宽度,而且还是高频调制脉冲,应付电阻性负荷还行,对变压器电感性负荷少说也得0.5mS以上的。

网友C:
这个脑残的IC,对同步信号波形要求很高。

网友E:
给可控硅的输出端加上负载电阻后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我去年也遇到过,当时是一台电镀电源,空载调压的时候老是跳开关,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E:
还有,可控硅要加阻容保护。

楼主:
0.5mS的脉宽,787这个IC很难做到,真要0.5mS,脉冲宽度可能要超过20mS了,就没法控制了,还有,那么宽的脉宽,要用很大的脉冲变压器才行,功耗肯定也不小

787对同步信号好像没什么要求吧,只要周期正确,相位差个几十度没问题,我试过同步变压器初级线圈星型接法与三角型接法均可以

楼主:
加负载电阻是个什么原理呢,假负载?可以试一下,阻容己经加上了。

网友C:
787这个IC输出是脉冲群,也就是高频调制脉。脉冲宽度应该是群中第一上升沿至群中最后的一个下降沿的总时间。

楼主:
经过测试,在阻性负载下,三相输出9KW情况下,可控硅均能正常通断

三相变压器,单相控制情况下,也能正常调压,但在最大最小两个极端情况下,很难保障对称性,偶尔跳过1次空开,三相情况下,每次必跳,本人认为应该是变压器驱动功率太小了,现在正准备买大点的脉冲变压器,请大家继续关注,有好建议继续指教。

楼主:
有哪位兄弟测过软启动器的输出电压波形,发出来学习一下,现在的电源方案跟软启动器是一回事,我怀疑输出波形的正确性,

输出波形的算法研究半天也没搞清楚倒底是怎么个逻辑,有这方面的文章也发出来吧,共同进步

网友E:
软启动和变压器空载可不能一概而论。软启动带电机,尽管是感性负载,但功率因数比变压器空载要高很多的。楼主可以将假负载电阻和变压器并在一起,这样可以解决空载跳开关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试时,先加的阻性负载,小于1A,相电压调整过程也正常,阻性负载下不同导通角下线电压波形如下图,串个限流电阻加到变压器初级感觉波形出问题,不对称,毛刺,等会出现,怀疑是触发电路功率不够吧

看了上面的波形,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好。七十年代我用分立元件装配和调试过单向可控硅交流调压带变压器的电路,首先用灯泡作为负载,调试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我记得波形不像上面的波形,纯电阻负载时,波形和书本上介绍的波形基本一样,比如说触发角等于90度时,就是正弦波的正半波和下半波都缺一半,要可控硅配对,使得波形对称(因为电路最终带的是变压器初级,感性负载)。

你说的“空载情况下变压器初级根本就加不上电压(当然加载也一样),很小的电压产生很大的电流,过流跳闸,己经确认变压器次级没有问题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负载,也就是说变压器初级本身电流就很大,这个让我想不通,为什么? ”

根本就不应该空载变压器调试,应为空载变压器时就好比交流调压带的是一个大电感负责,要求波形对称更要严格,稍有不对称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急剧增大,电感性负载可不容易控硅关断。在纯电阻负载观察波形正常时,还不如变压器直接带负载调试。

30kw功率不大,可控硅交流调压带动变压器工业生产中早有应用,别的行业我不清楚,在线缆和光缆生产中至今还在用,如挤塑生产线的铜线连续软化和光纤拉丝炉加温控制等,祝你成功!

楼主:
chenli和李银午两兄弟让我明白了,变压器不能空载运行,有道理。

对于三相调压输出电压波形,单相情况下,跟书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回路只有一个,很单纯,

三相情况下,对于某一相是要与其它两相交相导通,电压波形还会是书上讲的那样单纯吗,其实,我也没见过波形具体是什么样子,所以发出来征寻一下测试过的朋友,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
chenli的建议,将变压器与假负载并在一起,能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吗?假负载应该接在变压器次级吧。

更改:变压器与假负载并在一起并不能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应该是提高可控硅负载的电阻性成分吧,提高可控硅负载的功率因数?

如何是这样的话,电阻需要多大合适,跟感抗比例多大合适?

我试着理解一下:如果不并联电阻,变压器功率因数空载为零,也就是电压电流差90度,要想能完全控制可控硅,脉冲必须大于90度的时间,即5mS

并联电阻的话,也就是提高可控硅负载的功率因数,假设电阻与变压器空载阻抗相等,即电压电流电角度差为45度,这时脉冲只需要2.5mS,

按我的理解,并联电阻与加宽脉宽,原理不一样但效果是一样的,你电镀电源并联电阻是因为脉宽己经固定,通过并联电阻提高了可控硅负载的功率因数,从面使脉宽变的够用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还有一点,有效脉宽宽度,是指第一个单个脉冲的宽度呢,还是脉冲列的总宽度,我感觉应该是单个脉宽的吧,不然的话,后面的脉宽在时间上不会那么精确,也起不到按要求调压的可能,本来第一个脉冲是按300VAC时刻输出的,如果第一个打不开,第二个脉冲打开可控硅,可能这时输出的交流有效值己经变成250V了,是不是酱紫。

网友F:
引用 楼主:

chenli和李银午两兄弟让我明白了,变压器不能空载运行,有道理。

对于三相调压输出电压波形,单相情况下,跟书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回路只有一个,很单纯,

三相情况下,对于某一相是要与其它两相交相导通,电压波形还会是书上讲的那样单纯吗,其实,我也没见过波形具体是什么样子,所以发出来征寻一下测试过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楼主,我看了你发的电路图,三相变压器的接法,变压器的初级是Y形接法,你说的“三相情况下,对于某一相是要与其它两相交相导通,电压波形还会是书上讲的那样单纯吗?“你的想法有道理。我认为关键看你的变压器初级绕组的Y中线是否接电源中线,你的原理图是接中线的,并且同步变压器初级也接的相应的相电压,这样每相电流的路径经过双向可控硅,变压器相绕组,Y中心点到电源中线,用示波器看变压器的每相波形应该和单相波形一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对于单相波形,我印象较深,三相交流调压带三相交流力矩电机的控制器我修控制器时,用示波器观察过波形,但不是直接带电机,而是用三个灯泡接成Y型接法,而且中心点接电源中线,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三相交流调压波形了。

如果Y型中心点悬空,就存在对于某一相是要与其它两相交相导通,电压波形还会是书上讲的那样单纯吗?的问题。这个么,我想交流力矩电机控制器也使用了较长时间,现在还在用。我带电机没有观察过波形,建议你还是把中心点接电源中线。你又不是带交流电机(电机不可能有中线出头)

楼主:
接12月13的

接着理解,即使在变压器初级并联电阻能提高可控硅负载的功率因数,但对于变压器本身来说还是空载,空载照样会存在那些因空变压器空载而跳闸的机会,应该在变压器的次级也要接一定的负载,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因数是正道。

网友G:
这才是真正的工控论坛,长见识。

楼主:
变压器初级中性线一直都接着。

今天还遇到一个问题,变压器空载,初级接380V工频电,50KVA的变压器,空载电流2A,上电瞬间20A的断路器都跳了,百度了一下说是变压器空载上电会有浪涌电流,搞不懂,变压器空载为什么会有浪涌电流呢,哪来的,什么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初级中性线一直都接着。

今天还遇到一个问题,变压器空载,初级接380V工频电,50KVA的变压器,空载电流2A,上电瞬间20A的断路器都跳了,百度了一下说是变压器空载上电会有浪涌电流,搞不懂,变压器空载为什么会有浪涌电流呢,哪来的,什么原理?

当空载变压器上电时,相当于LR负责通电时的过渡过程,正弦电流的包络线按指数曲线衰减。所以
上电瞬间20A的断路器都跳了,是浪涌电流。

网友F:
发一个负载为带零线Y形纯电阻负责的三相交流调压相电压和线电压波形图(用EXCEL文件做的,触发角等于92度)

网友F:
再发一个负载为不带零线Y形纯电阻载载(相电阻等于10欧姆)的三相交流调压各个波形图(用EXCEL文件做的,触发角等于92度),仅供参考:

网友F: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带动三相变压器,变压器接线是带中线的Y型接法。这种情况存在空载电流很大的问题,其原因我分析如下:

      一、可控硅交流调压的输出电压为非正弦波,对于三相负载用带中线的Y型接法,中线电流不等于零(三相正弦波中线电流等 于零)。假如三相平衡负载相电阻等于10欧姆,触发角等于92度时,三相负载电流和中线电流波形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线电流的幅值为25A,频率150hz,是三倍的工频。

        二、中线电流对于纯电阻负载存在问题不大,对于单相变压器问题也不大,可是对于三相变压器来说就有问题了。问题不是电路问题,是磁路问题。

        众所周知,三相的铁芯结构,三相一次绕组分别套在三个铁芯柱上,按理铁芯结构应有公用铁芯柱,便于磁路闭合,各相磁场互不影响。由于它是按三相正弦电设计,三相正弦电中线电流等于零,所以我所说的公用铁芯柱就可不要。

        如果三相可控硅整流用现有的普通三相变压器的话,而且接法又是带中线的Y形接法,零线电流在变压器里产生的磁力线在变压器里就要和变压器的各相磁路发生冲突,三相磁路互相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由于磁路问题,势必造成电路变压器空载电路过大,电路无法接通。

        解决办法如下:

        在电路其它不变的情况下,把三相变压器分别用三个单相变压器组合,这样初级和次级接法照旧Y型接法,这样可以解决磁路冲突问题,因为可控硅整流用于单相变压器次级低压大电流工业生产中例子很多,没啥问题,如果除变压器以外电路不存在其它问题的话,我分析的对的话,即可Ok。

楼主:
总结的有道理,三相可控硅调压用变压器做负载,磁路存在冲突,应该是初级电流变大的主要原因,可控硅调压在单相调压里面是有很多应用,上面我也提到过,单相试的时候没问题,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三只单相变压器代替三相变压器的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的,分析的有道理。

现在我把方案改了,变压器+三相可控整流,这种方案太成熟了,一天时间工程配线改好,通电一次成功,可控硅调变压器的方案太让人头疼了,现在可控整流的方案唯一缺点也就是可控硅要选大电流的了,次级低压侧电流比较大,只能先这样了,公司急等着电源用呢,这是为我们公司自己设计的测试台用直流电源。

楼主:
我一直想用Excel做出三相可控硅调压的线电压波形图,前几天花了一天时间也没搞清楚线电压波形的算法是怎么做的,画出来的图都不符合逻辑,能否讲讲线电压波形的生成方法,真是遇到高人了,学习一下。

网友F:
我在50楼和51楼发了两种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波形,50楼发的波形我认为没啥问题,但是51楼发的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负载不带中线的Y形三相负载电压波形发出后,有检查了一下,发现有问题。我还在琢磨错在哪里,等以后纠正以后,再发一个。

网友F:
上图为更正51楼的可控硅交流调压波形而发,头一个图为三角形负载电阻电压波形,第二个图为无中线Y形负载电阻波形。

楼主(2010-12-29):
又是经过一天的研究,带中线的星型负载电压波形图算是搞清楚了,但三角型负载还是没弄清楚,现先传上来让大家看看,等三角型的搞出来再继续上传,有好的建议也可指点一二。

控制角40度时的相电压波形

控制角40度时的线电压波形
控制角140度时线电压波形

网友F:
对:法师 关于

又是经过一天的研究,带中线的星型负载电压波形图算是搞清楚了,但三角型负载还是没弄清楚,现先传上来让大家看看,等三角型的搞出来再继续上传,有好的建议也可指点一二。

控制角40度时的相电压波形

控制角40度时的线电压波形
控制角140度时线电压波形

控制角40度时的相电压波形和线电压波形:

控制角140度时的线电压波形

经过对照完全相符,等你的三角形波形搞出来传上来后,咱们再对照。

内容的回复:

完全正确,我也发个和你同样控制角的带中线的星型负载电压波形图,对照一下波形相同,只不过你的横坐标单位是弧度,我的波形横坐标单位是0.1ms。

网友H(2011-05-09):
对:法师 关于
图太大了,缩一下,更清了。

你这个基本方案完全可行。从你试验的现象看,应注意检查两点:1。检查可控硅输出的三相交流电压是否平衡,正常三相电压应基本一致;2。试验时变压器次级不要空载,可以用几只200瓦左右的白炽灯做模拟负载,注意算一下电压。再试试!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最近,笔者就可控硅交流调压技术纯电感负载条件下应用做了点试验,使用通用的三相触发板,试验结果,发现可控硅不能实现0-100%的线性调压,起控电压在线电压在160左右(电源电压三相380V0,且稍加控制电压,可控硅就全部开通。敬请诸位专家赐教!

网友I(2012-09-30):
完全可行!!!
跳闸原因:经可控硅移相后,交流电压波形正负半周不等,产生了直流成分,只需1%的不等就会产生几十伏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通过变压器只有0.2
Ω的初级线圈,产生百安培的大电流!所以跳空开或炸快溶!
解
决方法:采用数字触发IC:PTC7876,所以问题迎刃而解。
采用此芯片维修了大量采用TCA785的单相和三相触发板,进口和国产的都有,更换后再也不烧保险丝了,而且变压器的初级电流比原机小(同功率下实测),变压器的声音也小了听起来更舒服。
有关ptc7876资料请在百度和淘宝上找,ptc7876是款国产专利产品,2012.9获得中国专交会金奖!(5700个专利,20个获金奖。。。)专利号201120128886.x 发明人:王小林 13952952033 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