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参数20.03如何设置

楼主(2010-11-29):
abb变频器acs800参数20.03为最大电流值,参数设置范围是多少?是不是最大为200%额定电流?

我厂装卸桥用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电机型号一样,额定电流50A,容量22kw,在20.03参数设置为152A,但总报过流。其外部电路为操作杆一打到零位,立马抱闸停机,采用的是机械抱闸,是不是因为电机突然被抱闸,导致过流?该如何设置20.03?

变频器接的有制动斩波器与电阻器。

网友A:
那个值不用设,自己默认的即可。

楼主:
自己默认的什么意思?

使过流值增大是调整99组里的参数么?

网友B:
用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电机型号一样,若单台是22kw 50,则99组电机参数就为44kw100A .22.03可设置到180A。另外机械抱闸时间配合可能要调整。

楼主:
机械抱闸时间调大的话,小车会滑行好几米,不安全

网友C:
变频器用的什么程序,标准还是提升的?

查看下制动电阻是否合适。有些时候制动电阻阻值小也会导致过电流

网友D(2011-04-30):
首先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报过流再来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