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PLC冗余经常掉线。

楼主(2010-11-29):
现有一套QUANTUM PLC.   控制器140CPU53414A   PLC热备模件140CHS11000  。联网模件140CRP93200。和一些IO模件组成一个冗余系统。软件用CONCEPT组态。一直不能冗余,每块板卡都有备件,但备件的版本号与现运行的不一致。将备件的版本刷新。与运行的版本号一致。更换热备模块和联网模块,CPU模块。可以冗余起来,操作方法如下:

完成双机热备的操作步骤:
1)将需要热备的CPU机架第四块模块(140CHS11000)上的钥匙拨到“Xfer"(传输)位置。
2)将两个CPU机架上的“update”同时按下三秒钟!
3)将需要热备的CPU机架第四块模块(140CHS11000)上的钥匙拨到“run"(运行)位置。
4)完成设置。

但是过一天后热备模块又掉线,热备系统中的CPU上指示灯不闪烁。重新热备操作,又能冗余,第二天又掉线。如此反复。哪位高手用过这种方式组建过冗余,请指点个方向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楼主查一下热备连接光纤是不是松动了,或者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光纤连线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