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同步控制微调系统

楼主(2010-11-29):
请问各位:我有一台设备两个独立的伺服控制器,其中有一台伺服做为主机,另外一台伺服控制器做为从机,要求从机做跟随。现在我从机走位置控制模式。脉冲信号是从主机的伺服输出。现在两台伺服的同步性能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但是有一个问题比较难解决。就是客户要求设备在运行中可以对从机伺服进行位置微调,其实就是让从机变快或者变慢。但不允许设备有任何的抖动!以我的想法伺服电机走位置控制模式时要改变电机速度只能改变电子齿轮比或者改变脉冲频率,但是伺服电机在运行中是改不了电子齿轮的。请问各位现在该怎以办?

网友A:
这才是真真意义上的电子齿轮需求(之一),电子齿轮不仅要求确定的速比,而且要求相位可调。

通用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目前尚不具备这种能力。自己搭控制器吧!

网友B:
我们的双轴智能伺服可以轻松解决你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和我联系 QQ 584628048

网友C:
这个时候不向客户提出要求 更换系统  更待何时。。。

网友D(2011-01-30):
楼主的问题采用MC_Phasing方法很容易就能实现。

该功能块的作用是在电子齿轮或者电子凸轮的情况,主轴给从轴的位置会比实际位置按照设定的进行偏移。

当然,Parker Compax3还可以提供更为方便的C3_ShiftPosition功能块,直接对从轴进行相对偏移。

网友D:
此外,Compax3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意更换电子齿轮比,不过更换电子齿轮比并不方便达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