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怎么用,设定年月日

楼主(2010-11-29):
三菱plc在程序里,怎么设定年,月,日,比如我想让plc在2010年11月10日停止运行,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貌似这个不是在程序里写的吧!

网友B:
时钟 比较

比较简单

QQ 380311035

网友C:
D8018 年 D8017月 D8016日 然后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D:
将plc连接上点击时钟设定,能够修改PLC内部时钟,然后在程序中调用D8108,D8107,D8106 /年,月,日

网友E:
有专门的地址存储时间的,用这地址和要设定的数据比较久可以了

网友F:
内部时钟指令比较,通了就接通停止指令吧

网友G: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内部时钟指令比较,通了就接通停止指令吧

能具体一点吗?最近正为这事发愁呢,怕老板不给工资。唉,挣钱难呀。

网友I(2013-01-17):
能具体一点吗?最近正为这事发愁呢,怕老板不给工资。唉,挣钱难

网友J:
首先你得把PLC的时钟调正确,和电脑的一致,然后再用比较做程序,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功能块,把这些都放进去,再把功能块加密,呵呵,你懂的

网友K:
(1)“在线”-“时钟设置”;(2)将“年、月、日”与特殊寄存器作比较,如果都满足的话(三个NO串联);则用NC断开相应的线圈;(3)自制<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在线”-“时钟设置”;(2)将“年、月、日”与特殊寄存器作比较,如果都满足的话(三个NO串联);则用NC断开相应的线圈;(3)自制<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

要置位 掉电保持位 用此位断开相应程序 否则关下电源前功尽弃

网友M(2013-03-12):
使用时钟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N(2016-05-21):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1)“在线”...

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棒棒哒

网友O(2017-03-15):
哪位能上传一个到达设定时间锁定程序的梯形图,谢谢!

网友P(2020-04-02):
怎么在PLC查看本月最后一天是哪一天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P:
怎么在PLC查看本月最后一天是哪一天嘛?

 我要记产量   第二个月的第一天让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正常显示  第二天再清除

网友Q:
非常感谢楼主!!

下载来学习先!

网友R:
实用,我想看看,借用一下。

网友S(2020-06-30):
image.png就这个,应该 能帮到你的.

网友T:
楼主可用这个时钟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