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DNB BUS OFF 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29):
工作环境:焊装车间 总拼线;
PLC 为 GuardLogix L62S ;
DeviceNet 的baud为 125K,网络备份见附件;
故障描述:
几个工位的 安全模块 1791 经常报故障,于是根据经验提供其RPI的数值,现在某个安全模块报故障的现象倒是没了,而直接出现DNB模块报BUS OFF的情况,现在的故障处理措施就是对此DNB 模块进行热插拔,即可消除故障;

已采取的措施:
1、将网络通信 及控制电源 全部断掉,检查蓝白线间电阻情况,为60欧 左右;单个测量电阻为121欧左右;
2、增大前端时间经常出现通信故障的安全模块的 RPI响应时间:
将connection reaction time limit 最大增至700MS 原先大概在200MS左右;
3、测量各安全模块节点的 通信电压及控制电压,都在23V左右,没有低于21V的;
4、检查其他TURCK IP67模块的接线 及接头;
5、增大安全任务周期,由60MS 调高至80MS;
6、检查DN所有点接地,正常
7、更换DNB 模块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此PLC 背板上挂了6块 DNB 模块,只有这一块偶尔报故障,求高人指点啊!
不胜感激!

bbs***/dispbbs.asp

楼主:
这个论坛不能上传附件啊,

http://bbs***/dispbbs.asp?ID=267079

中华工控网里有我的网络备份图

网友A(2011-02-18):
把safety task period 时间改为100ms

网友B(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