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楼主(2010-11-29):
经常有人问,使用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今天把这个问题搬到这里让大家来评评吧!

楼主:
变频器能否节能?关键是要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特性及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的,即便是风机、泵类负载,如果负载一直是处于满负荷运行的,来谈用变频器节能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实际运行功率小于额定功率(100%)时,应用变频器才有可能节能,这时电机转速的下降(小于50HZ)才会有节能效果。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是个耗能的机器。

网友B:
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相对的可以节能,当然能量守恒定率还是跑不掉的,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功率

网友C:
这问题真幼稚 2010年了还提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