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系列的扩展 如何计算电源 ?

楼主(2010-11-29):
manuel 说是用电流 +  — , 为什么不用电压呢?

网友A:
电压是恒定的24V和5V,计算功率,自然计算总电流

网友B:
电源容量没问题的,不行就外加一个24V电源给AO模块

网友A:
对:liu6112442 关于

电源容量没问题的,不行就外加一个24V电源给AO模块

内容的回复:

24V不用担心,但5V是不能扩展的

楼主:
就因为 电压恒定 ?所以用电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