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w 为什么 线电压 相差380 ?

楼主(2010-11-29):
uvw 为什么 线电压 相差380 ?

都是同样的三个线圈 切割磁场吧 ?

楼主:
还有

星形接法 线 相 电压 分别为 380  220

三角接法 呢,有 相电压吗 ?

楼主:
还有

移动硬盘的双头 数据线提供的是

电流 ?

电压?

网友A:
三角形和星形接法都是有相电压和线电压的,

三角形接法线电压相电压是一样的,

星型接法线电压大小是相电压的根号三倍,相位线电压超前相电压30度

网友B(2011-02-14):
Y形接法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时相差根号3倍,所以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三角形的接法的线,相电压是一样的,都是380V。

网友C:
因为是交流电200V,且相差为120.

两数相减得出约380,就是根3倍

网友D:
三相间的线电压相差380v ,这是电力网自身所决定的,与你接什么负载、负载的接法无关。

网友E:
回复楼主。你记得读书的时候的物理试验吗?交流发电机实验。

那个实验是一个线圈的吧。所以产生的是一个电压。

如果这个实验装置同轴安装两个,一齐转动。那么两个线圈就出来两个各无关的电压。

如果把两套装置的磁铁压缩成一对大的磁铁。那么性质没有变,还是输出两个无关的电压。

如果把同轴转动的两个线圈不分别做了,一齐并列绕在同一个骨架上,那么出来的两个电压就完全同方向的。发电过程一个电压是正的时候另外一个也一定是正。

说到这里,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三条线一齐绕的话就出现三相电了?

网友F: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 交流发电机有三个励磁线圈,彼此之间有120度的角。三个线圈有一个公共的轴。三个线圈分别是A B C三项,中间的公共轴是N;A B C 相对于N的电压都是220V;A B C 都是矢量,AB BC 或是CA之间的电压就是他们之间的矢量和。也就是3的平方根倍,即380V;在把电机接入其中,如果一端接入A B 或者C中任何一项,另一端接入N,那么电机就获得220V的电压;同理接入AB BC 或者是CA中就获得380V的电压。不要拘泥于线电压还是相电压的概念中,要理解它是如何获得电压的。         电脑的USB接口提供5V直流电压,其中有三颗线:5V+,数据,公共线。

楼主:
谢谢 ,各位 的解答。

 隆重 感谢 zhousucheng  ,“不要拘泥于线电压还是相电压的概念中,要理解它是如何获得电压的” 受益非钱啊。

网友G:
1、“都是同样的三个线圈 切割磁场吧 ?”,所以最大值相同;

2、“uvw 为什么 线电压相差120?”,因为线圈的位置不同,一个线圈的电压是最大值时,其它线圈的电压只能在转子依次转过120度电工角时分别达到最大值;

3、也就是不可能同时达到最大值,时间差是120度,不是大小差!

网友H:
支持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