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一台高仿的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0-11-29):
我今天貌似遇到了个三菱的假冒变频器,机壳面板上的标签是FR-F740-160K-CHT1,根据官方的说明书来看,160KW的变频器,型号应该是FR-F740-S160K-CH,这是疑点之一。另外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变频器里面还有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一百瓦的样子,变压器旁边还有个220V的开关电源,以及一个欧姆龙的国产垃圾继电器,驱动板上的控制电源处也跟大多数的设计有区别,就是用了变压器输出的220V整流的,一般三菱的控制电源都是用了进线R S整流来提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高仿机。因为没修过大功率的三菱,所以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都来围观下,看看这个三菱是否是假货

网友A:
假得不能再假了!

根本就谈不上“仿”,更谈不上“高仿”。

网友B:
好像是假的!

网友C:
修见过两台45KW.也是CHT1,外壳工艺很差,驱动光耦是手工焊上,贴片阻容元件质量差。一楼的图用上成品开关电源,假货无疑。

网友D(2011-01-10):
我们中国的生产厂家就是厉害,很多产品都可以山寨!

网友E: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假货你不修了,不好说你。

网友F:
本人有一台  A720-5.5K  三菱变频器,因运输过程中压坏外壳,现在底价处理。谁有次外壳更换的也请联系。谢谢

电话: 13728663019   QQ: 1261314140

网友G:
假货:1、三菱用的所有铜排都经镀锡处理;2、三菱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取至自流母线,况且组件集成在电路板上。3、三菱变频器的走线要更漂亮

网友H(2011-02-11):
从做工上就能看出不是正品。

网友I:
还是走正规渠道拿货吧。

网友J(2011-10-11):
我来抢个板凳,学习了,大刚子哥,谢谢。。。。。。。。

网友K:
果然不见蛋。果然不见蛋。

网友L:
外壳很像,型号也很像

网友M:
从照片上看,可以肯定是假的,外壳可能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N:
唉。不知道买三菱要找严燕萍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唉。不知道买三菱要找严燕萍吗?

老严给的回扣高,关键时刻还可以色诱。开玩笑了

不过老严人不错,值得交往,从她那儿拿货放心

网友P:
这要是三菱出的仿国产变频器该多好啊,小日本也JUST SO SO!

网友Q:
请教各位大师,严燕萍的联系方式有吗?能发到我的邮箱里吗?谢谢。邮箱:lingyongbotu@21cn.com

网友R:
160KW能仿成这样也是个人才

网友S(2011-11-30):
主体是真的啦,至于里面有个开关电源,可能是维修时加的。

网友T: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U:
不是有序列号嘛。你打电话去问一下上海就知道了。但是那个开关电源开明显了吧,问问客户从那里买的。

网友V:
三菱能仿成这样也不错了!

网友W(2012-01-11):
买东西一定要走正规渠道

网友X:
没用过,不知道,不清楚,但看样子应该是赝品

网友Y(2014-04-15):
大刚子,你们南京地区的三菱变频器,怎么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