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步进电机

楼主(2010-11-29):
   那位大哥帮写个三凌(F×1s)pLC带步进电机的程序,只要求有信号就转,没信号就停驱动是syntron   sh-20403的电机是2.4a  1.8度的···谢娜   999csw@163.com

网友A:
转也好多种的,你的工艺就是随便转,

还有就是也要硬件接线的啊,老大,不是随便搞个就可以的,

楼主:
接线没问题,动作程序我会的,步进电机没用过···

网友B:
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指令也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