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自由擂台-用电负荷的等级和供电方式?

楼主(2010-11-29):
        如何划分用电负荷的等级?怎么确定各级负荷等级的供电方式?

网友A:
一、负荷分级
由于不可能对所有的用电单位和用电设备都采取相同的供电措施,所以供配电设计应首先对用电单位和用电设备进行负荷分级。负荷分级应根据用电单位(即电能用户)和用电设备的规模、功能、性质及其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进行确定。负荷分级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根据不同的负荷级别确定用电单位和用电设备的供电要求和供电措施,以保证供电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先进性和合理性。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将负荷按应急电源自动切换的允许中断供电时间划分为0s、小于0.15s、0.5s、15s和大于15s五个级别,而我国则是沿用前苏联的做法,按用电单位或用电设备突然中断供电所导致后果的危险性和严重程度分为一、二、三级。
1.1符合下列一种或几种条件者,应划分为一级负荷:
(1)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者。例如医院手术室的照明及电力负荷、婴儿恒温箱、心脏起搏器等单位或设备。
(2)中断供电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者。例如国宾馆、国家级会堂以及用于承担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设备损坏、重大产品报废、连续生产过程被打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的重点企业、一类高层建筑的消防设备等用电单位或设备。
(3)中断供电将影响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者。例如:重要交通枢纽、重要通信枢纽、不低于四星级标准的宾馆、大型体育场馆、大型商场、大型对外营业的餐饮单位以及经常用于国际活动的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重要用电单位或设备。
(4)中断供电将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特别重要公共场所。例如大型剧院、大型商场、重要交通枢纽等。
对于重要的交通枢纽、重要的通信枢纽、国宾馆、国家级及承担重大国事活动的会堂、国家级大型体育中心、经常用于重要国际活动的大量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等的中断供电将影响实时处理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正常工作或者中断供电将会发生爆炸、火灾、严重中毒以及特别重要场所中不允许中断供电的一级负荷为特别重要负荷。
1.2 符合下列一种或几种条件者,应划分为二级负荷:
(1)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政治影响者。例如省部级办公楼、民用机场中处特别重要和普通一级负荷外的用电负荷等。
(2)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者。例如中断供电将造成主要设备损坏、大量产品报废的企业、中型百货商场、二类高层建筑的消防设备、四星级以上宾馆客房照明等用电单位或用电设备。
(3)中断供电将影响正常工作的重要用电单位或用电设备。例如小型银行(储蓄所)、通信枢纽、电视台的电视电影室等。
(4)中断供电将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较多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例如丙级影院剧场、中型百货商场、交通枢纽等用电单位或用电设备。
1.3不属于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的用电单位或用电设备为三级负荷。
1.4人防工程负荷分级
人防工程用电负荷应分别按平时和战时用电负荷的重要性、供电连续性及中断供电后可能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分为一级负荷、二级负荷和三级负荷。平时用电负荷分级,应同时满足《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和地面同类建筑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之规定。战时用电负荷分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负荷
①中断供电将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②中断供电将严重影响通信、警报的正常工作;
③不允许中断供电的重要机械、设备;
④中断供电将造成人员秩序严重混乱或恐慌;
(2)二级负荷
①中断供电将严重影响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和配套工程的正常工作;
②中断供电将影响生存环境;
(3)三级负荷:除一、二级负荷外的其它用电负荷。
1.5 由于各行业的各类负荷很多,通用性规范只能对负荷分级作原则性规定,具体行业中负荷等级详细的划分需在相应行业标准中规定。常用的重要用电负荷分级(含人防战时负荷分级)参见表1-1。
表1-1 负荷分级表
序号 用电单位 用电设备或场合名称 负荷级别
1 一类高层建筑 ①消防用电:消防控制室、消防泵、防排烟设施、消防电梯及其排水泵、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电动防火卷帘等 一级
②走道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航空障碍标志灯
③主要业务用计算机系统电源、安防系统电源、电子信息机房电源
④客梯电力、排污泵、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生活泵
2 二类高层建筑 ①消防用电:消防控制室、消防泵、防排烟设施、消防电梯及其排水泵、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电动防火卷帘等 二级
②主要通道及楼梯间照明、值班照明、航空障碍标志灯等
③主要业务用计算机系统、信息机房电源,安防系统电源
④客梯电力、排污泵、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生活泵
3 非高层建筑 建筑高度>50m的乙、丙类厂房和丙类库房 消防用电 一级
①超过1500个座位的影剧院、超过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 二级
②任一层面积>3000m2的展览楼、电信楼、财贸金融楼、商店、省市级及以上广播电视楼
③室外消防用水量>25L/s的其它公共建筑
④室外消防用水量大于30L/s 的工厂、仓库
4 国家级国宾馆大会堂
国际会议中心 主会场、接见厅、宴会厅照明,电声、录像、计算机系统 一级(特)
地方厅,总值班室、主要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客梯、生活泵 一级
5 国家计算中心 电子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6 国家气象台 气象业务用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7 防灾中心
电力调度中心交通指挥中心 国家及省级的 防灾、电力调度及交通指挥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其他用电负荷的负荷等级套用序号1、2、3、8的负荷分级表
8 办公建筑 国家级 政府办公建筑 主要办公室、会议室、总值班室、档案室及主要通道照明、消防用电、客梯、生活泵等负荷 一级
其他办公建筑 一类办公建筑、一类高层办公建筑 包括客梯、主要办公室、会议室、总值班室、档案室及主要通道照明及消防用电负荷、生活泵等 一级
二类办公建筑、二类高层办公建筑高度≤50m的省、部级行政办公楼 二级
三类办公建筑 三级
除一、二级负荷以外的用电设备及部位 三级
9 旅馆建筑 一、二级
(含四星级及四星级以上宾馆饭店) 经营及设备管理计算机系统的电源 一级(特)
电子计算机、电话、电声及录像设备电源、新闻摄影电源 地下室污水泵、雨水泵,主要客梯,宴会厅、餐厅、康乐设施、门厅及高级客房、主要通道等场所的照明用电 一级
其余如普通客房照明、厨房用电等负荷 二级
三级 相应项目的负荷等级比一、二级旅馆低一级
四至六级 三级
10 商店建筑 大型 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营业厅,门厅,主要通道的照明,事故照明 一级
自动扶梯,客梯,空调设备 二级
中型 营业厅,门厅,主要通道的照明,事故照明,客梯 二级
其它 大中型商店的其余负荷及小型商店的全部负荷 三级
高层建筑附设商店负荷等级同其最高负荷等级
11 医疗建筑 (县级或二级及以上) 急诊部的所有用房;监护病房、产房、婴儿室、血液病房的净化室、血液透析室;病理切片分析、磁共振、手术部、CT扫描室、高压氧仓、加速器机房、治疗室、血库、配血室的电力照明,以及培养箱、冰箱,恒温箱和其它必须持续供电的精密医疗装备;走道照明;重要手术室空调 一级
电子显微镜、X光机电源、高级病房、肢体伤残康复病房照明、一般手术室空调、客梯电力 二级
12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重要实验室电源:生物制品、培养剂用电等 一级
高层教学楼客梯、主要通道照明 二级
13 民用机场 航空管制,导航,通信,气象,助航灯光系统设施和台站;边防、海关的安全检查设备;航班预报设备;三级以上油库,为飞机及旅客服务的办公用房 一级(特)
候机楼、外航驻机场办事处、机场宾馆及旅客过夜用房、站坪照明、站坪机务用电 一级
除一级负荷和特别重要负荷外的其他用电 二级
14 铁路客运站
(火车站) 最高聚集人数≥4000人的旅客车站和国境站 包括旅客站房、站台、天桥及地道等的用电负荷 一级
最高聚集人数<4000人的大型站和中型站用电 二级
小型站的用电负荷 三级
15 港口客运站 通信、导航设施用电负荷 一级
港口重要作业区,一、二级站的用电负荷 二级
16 汽车客运站 一、二级站用电负荷 二级
四级站用电负荷 三级
17 图书馆 藏书量超过

网友A:
17 图书馆 藏书量超过100万册的图书馆的主要用电设备 ≥二级
其他图书馆的用电负荷等级 ≥三级
18 剧 场 特、甲等剧场的调光用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特、甲等剧场的舞台照明、贵宾室、演员化妆室、舞台机械设备、电声设备、电视转播、消防设备、事故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等 一级
甲等剧场观众厅照明、空调机房电力和照明、 炉房电力和照明等;乙、丙等剧场的消防设备和应急照明 二级
19 电影院 甲等电影院(不包括空气调节设备用电) 二级
乙等特大型电影院的消防用电和应急照明
20 博物馆
展览馆 大型馆安防设备电源,珍贵展品展室的照明 一级(特)
大型馆的电气负荷 ≥二级
中、小型馆的电气负荷 ≥三级
21 体育建筑 特级体育场馆、游泳馆的比赛场(厅)、主席台、贵宾室、接待室、新闻发布厅、广场及主要通道照明、计时记分装置、计算机房、电话机房、广播机房、电台和电视转播、新闻摄影及应急照明等用电 一级(特)
甲级体育场馆、游泳馆的比赛场(厅)、主席台、贵宾室、接待室、新闻发布厅、广场及主要通道照明、计时记分装置、计算机房、电话机房、广播机房、电台和电视转播、新闻摄影及应急照明等用电 一级
特、甲级体育场馆、游泳馆非比赛使用的电气设备 二级
乙级及以下体育建筑的用电设备
22 省、地、
地级市气象台 主要业务用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气象雷达、电报及传真收发设备、卫星云图接收机及语言广播电源、气象绘图及预报照明 一级
23 电视台
广播电台 计算机系统电源 一级(特)
直播的语音播音室、电视演播厅、控制室、录像室、中心机房、微波机房及其发射机房的用电 一级
洗印室、电视电影室、审听室,主客梯,楼梯照明 二级
24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 Ⅰ类汽车库,机械停车设备及采用升降梯作车辆疏散出口的升降梯 包含消防用电 一级
Ⅱ、Ⅲ类汽车库和Ⅰ类修车库用电(含消防用电) 二级
25 汽车
加油加气站 加油加气站的供电负荷等级可以是二级或三级,但消防水泵及事故应急照明用电应为二级负荷
26 银行
金融中心
证交中心 重要计算机系统和防盗报警系统 一级(特)
大型银行营业厅及门厅照明,一般银行的防盗照明 一级
小型银行营业厅营业厅及门厅照明 二级
27 监 狱 警卫照明、提审室 一级
28 冷 库 大型冷库、冷库电梯、库内照明 二级
公称体积在2500m3以下的小型冷库 ≥三级
29 粮食仓库 室外消防用水量≤30L/s 的平房仓电力负荷,室外消防用水量≤30L/s 的钢板筒仓仓群的电力 三级
30 人防工程战时常用设备电力负荷分级
消防用电 建筑面积>5000m2的人防工程 一级
建筑面积≤5000m2的人防工程 ≥二级
中心医院
急救医院 基本通信设备、应急通信设备用电,应急照明,三种通风方式装置系统用电;主要医疗救护房间内的设备和照明用电,柴油电站配套的附属设备的自用电 一级
重要的风机、水泵 二级
辅助医疗救护房间内的设备和照明用电 洗消用的电加热淋浴器 医疗救护必需的空调、电热等设备用电 电动防护密闭门,电动密闭门;电动密闭阀门用电 正常照明 除一、二级外的其它负荷的设备 三级

救护站 防空专业队工程 一等人员掩蔽所 基本通信设备、应急通信设备 一级
柴油电站配套的附属设备的自用电 应急照明 重要的风机、水泵 二级
三种通风方式装置系统 洗消用的电加热淋浴器 完成防空专业队任务所必须的用电设备 电动防护密闭门,电动密闭门;电动密闭阀门 正常照明 除一、二级外的其它负荷的设备 三级
二等人员掩蔽所 生产车间 食品站 区域电站 区域供水站 基本通信设备、音响警报接收设备、应急通信设备 一级
柴油电站配套的附属设备的自用电 应急照明 重要的风机、水泵 二级
三种通风方式装置系统 正常照明 洗消用的电加热淋浴器 区域水源的用电设备 电动防护密闭门,电动密闭门;电动密闭阀门 除一、二级外的其它负荷的设备 三级
物资库 汽车库 基本通信设备、应急通信设备 一级
柴油电站配套的附属设备的自用电 应急照明 重要的风机、水泵 二级
电动防护密闭门,电动密闭门;电动密闭阀门 正常照明 除一、二级外的其它负荷的设备 三级

注:我国的用电负荷只有一、二、三共三个负荷等级。表格中“一级(特)”表示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它也属于一级负荷,不能将其与一、二、三级负荷并列为第四种负荷级别。
关于负荷分级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电单位(建筑物、群)的负荷级别由该建筑物的规模、性质、功能及单位内各类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共同确定。对建筑内部的最高等级用电设备而言,其负荷级别可能与该建筑物的负荷等级相同,也可能高出一级(例如当某建筑内一级负荷设备用电量很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该建筑物可能按二级负荷用户供电)。电气工程师应首先根据建筑专业提供的设计资料并会同建筑专业共同确认一项建筑工程的建筑类别和等级,然后对照负荷等级划分表确定电能用户(用电单位)及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当某种用电负荷在通用性与专项性负荷等级表的负荷级别相矛盾时,应按等级较高者划分执行。表中未列出的负荷可以类比确定负荷等级。
(2)表中所列序号1~3分别为一类高层建筑、二类高层建筑和非高层建筑的通用性负荷等级划分,其它则为专项性负荷等级划分。
(3)当主体建筑内有特别重要的一级负荷(即所谓的特别重要负荷)时,与特别重要负荷相关的空调负荷应划为一级负荷;当主体建筑内有一级负荷时,与一级负荷有关的主要通道照明应为一级负荷,二级负荷用电单位同理类推;主体建筑内有大量一级负荷设备时,其附属的锅炉房、冷冻站、空调机房的电力和照明应为二级负荷;重要电讯机房的电源为一级负荷,其交流电源的负荷级别应与该用电单位的最高等级的电力负荷相同;表7-1中列为一级负荷的电子计算机及其系统机房和已记录的媒体存放间的应急照明应为一级负荷。
(4)民用建筑中消防用电的负荷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的《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规范的规定。一类和二类高层建筑的消防用电应分别按一级和二级负荷要求供电,非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用电除表7-1所列项目及专项设计规范另有规定外均可按三级负荷要求供电。
(5)非高层住宅(包括底部设置商业服务用房的非高层住宅)的电梯电力应为三级负荷。
(6)飞机库、冷库、煤炭工业矿井、殡仪馆等用电单位(电能用户)及其用电设备的用电负荷级别参见有关现行的行业或专业设计规范,对无明确规定的较重要的用电负荷,应与有关部门共同协商确定其负荷等级。
1.6规范中关于负荷分级的几个问题
(1)关于医院:相关规范用词是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医院,设置这种前提条件有所不妥,因为有些县级以下的医院同样有手术部、CT扫描室等重要用电负荷。编者认为取消县级及县级以上的附加条件为好,最起码应该根据医疗机构的分级方法,用“二级”取代“县级”或将二者并列。
(2)关于旅馆饭店:关于旅馆分级,现行规范多是套用《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90的提法,将旅馆建筑由高至低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级6个建筑等级。由于JGJ62-90制定和实施较早,当今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社会普遍用星级来划分等级,故本书将“星级”提法列入旅游建筑划分等级表。
(3)关于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规范规定一类高层建筑的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应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二类高层建筑的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应按二级负荷要求供电;由于变配电房、柴油发电机房、消防水泵房内及消防电梯机坑内的排污泵、变配电设备机房所在地下层的排污泵(人防口部排污泵除外),以及航空障碍标志灯在火灾情况下也不能断电,所以可以考虑将其划归消防设备,由屋顶消防专用电源箱供电。
(4)关于生活水泵:为避免生活水泵负荷级别过低导致火灾发生时生活用水过早被切断,可能因此“延误战机”,酿成严重后果,因此可以考虑一类和二类高层建筑的所有生活水泵分别按一级和二级负荷供电。
二、各级负荷的供电要求及其供电措施
2.1几个重要的基础概念或问题
(1).用电单位与用电设备:用电单位即负荷用户,用电单位的供电要求和措施都是依赖于外部电源条件的,其负荷等级是对引入外部电源或供电线路供电可靠性的要求;用电设备的供电要求及供电措施则主要依赖于单位内部的电源条件,其负荷等级是对该单位外部及内部电源和供电线路可靠性的要求。最末一级配电装置是指用电设备附近的直配电源箱或设备控制箱。
(2).双电源和双回路:①双电源是指相对互相独立的两个电源。对负荷用户或负荷设备而言所谓的双电源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双电源,二是回路(可能距离会很短,例如自带蓄电池的应急灯);它既强调两个电源的互相备用或一用一备,又强调两回线路的互相备用或一用一备。②双回路则只是指两回线路,它只强调供配电线路的互相备用或一用一备,它对电源无要求,即指此双回路可以由一个公共的电源供电,也可以由两个不同的电源供电。
(3).配电箱、双切箱、双切配电箱、控制箱、配电控制箱及双切配电控制箱(盘、柜):①配电箱是强调对电能进行“一进几出”式分配的配电装置;②双切箱是用于对双电源或双回路在主电源或主回路故障时将用电负荷切换到第二电源或第二回路的一种配电装置,仅强调切换;③双切配电箱既强调切换又强调分配的配电装置;④控制箱主要强调其对受控设备的控制功能;⑤配电控制箱既强调分配电能,又强调控制受控设备的功能;⑥双切配电控制箱在强调双切及电能分配的同时还强调控制功能。国家规范和标准图集基本未对这些概念详加区分,但读者应有此相关概念。
(4).同一级别的负荷,消防设备和非消防设备的供电要求是不同的:一级消防负荷要求采用相互独立的双电源供电,且双电源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自动切换;二级消防负荷要求采用双回路供电(有条件时宜采用双电源),且双回路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自动或手动切换,也就是要求一、二级消防负荷必须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双切”(对三级消防负荷的电源和回路数量不做要求)。非消防负荷则不论其负荷等级为一级或是二级,都不要求必须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进行“双切”,非消防二级负荷甚至不要求必须采用双回路供电。当经济技术条件允许时,一、二级非消防负荷也应在末端配电装置处“双切”;无条件时,非消防一、二级负荷可以在负荷附近适当的配电点进行“双切”后用专线送到用电设备或者用电设备的控制装置上即可。另外,不论是一级还是二级消防负荷,规范均强调其供电回路的专用性,即从低压配电室(或建筑物的第一级配电装置处)起直至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始终要与非消防配电线路严格独立分开(亦即不得把非消防设备接入消防专用回路)。
应当注意一、二级负荷对“双切”的时间和是否必须采用自动切换的要求不同。
(5).不同等级的负荷不应混接于同一供电回路。为特别重要一级负荷供电的回路中严禁接入其它级别的负荷,为普通一级负荷或二级负荷供电的回路中不应其他级别的负荷。
(6).各级负荷用户的低压配电系统构成均应简单可靠,尽量简约配电级数(对电能进行一次分配算一个配电级数,一般一个“配电路由”上经过n个配电箱即可视为配电级数为n)。一般情况下,一级负荷设备的配电级数不应超过三级,二级负荷设备的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三级负荷设备的配电级数不宜超过四级。
(7).为避免发生倒送电等各类事故,用电单位的自备电源与电力系统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其并列运行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连锁的技术措施。自备电源的容量一般均可按仅满足一、二级负荷的需要选取。
2.2一级负荷的供电要求及其供电措施
2.2.1.一级负荷的供电要求:
一级负荷应由两路电源供电,当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即两路独立电源)。特别重要的一级负荷,应考虑在第一路电源检修或故障的同时第二路电源也发生故障的可能性,所以除由独立双电源供电外,尚应增设第三路应急电源。当一级负荷用户的一路电源或线路故障时,第二路电源或线路应能承担该单位的全部一级负荷及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特别重要一级负荷用户变电站内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应设置专供一级负荷及特别重要一级负荷的应急供电系统(包括普通一级负荷及特别重要一级负荷),此系统严禁接入中其他级别的用电负荷。
2.2.2 一级负荷用户及一级负荷设备的供电措施:
(1)一级负荷应由两路独立电源供电,这两路电源不应同时发生故障,每路电源均应有承担本用户全部一级负荷的能力。事实上,因地区大电网在主网上是并网的,所以用电单位无论从电网取几回路电源进线都无法得到严格意义上的两个独立电源,电网的各种故障可能引起全部电源进线同时断电。因此,一般对用电单位从电网取得双电源的要求是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相对独立的两路电源。
独立双(三)电源是指当其中任一回路电源因检修或事故而中断供电时,其它电源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能够继续供电的两路或三路电源。凡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视为满足一级负荷供电要求(其中的任一项所指的双电源均可视为独立双电源):
①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不同发电厂(包括自备电厂)的电源回路。
②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不同变电站的电源回路。
③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不同发电厂和变电站的电源回路。
④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不同发电厂和区域变电站。
⑤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不同的区域变电站。
⑥两路电源回路来自同一区域变电站的不同母线段。
⑥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一路高压电源和自备发电机(或UPS或EPS)
⑦两路电源分别来自一路高压电源和一路取自市政或邻近单位的低压电源
(2)当地电业部门规定或要求一级负荷用户设置自备电源,或者一级负荷用户只具备一路外部电源条件时应设置自备电源(视工程及负荷情况选用柴油发电机组或EPS等);一级负荷用户当具有两路外部电源条件时,如果此两路电源非严格独立,则“宜”设置柴油发电机组或EPS等自备电源;一级负荷用户常年有稳定的余热、废气或压差可供发电,或者因处于偏远地区、远离电力系统等原因,经技术经济比较,设置自备电源比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路电源合理时宜设置自备电源。
(3)一级负荷用户变电站内的高压配电系统和低压配电系统均应采用单母线分段、分列运行,互为备用的做法。
(4)根据一级负荷容量大小选用适当的供电方式。当一级负荷容量较大(一般以200KW为参考点)或有10kV用电设备时,在电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采用两路10kV、20kV或35kV电源供电。当一级负荷容量较小时,应优先从电力公网或友邻单位取得第二路低压电源,亦可采用快速自启动自备发电机组(一般为柴油发动机组)。当一级负荷仅为照明或电信负荷等弱电负荷时,宜采用UPS或EPS作为备用电源。
(5)特别重要负荷用户,在具备两路市网电源条件的情况下,一般应根据特别重要负荷容量大小再设快速自启动自备发动机组或UPS或EPS。也可以采用三路电源均取自电力系统的供电方案。
(6)下列电源可作为应急电源(其启动指令必须由正常电源主开关的辅助接点发出),应经技术经济比较选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①独立于正常电源的自备发电机组或公用发电机组;
②电力网中有效地独立于正常电源回路的专用供电回路;
③UPS或EPS。
(7)应根据用电负荷对允许中断供电时间的要求选用不同的应急电源(技术比较):
①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30s以上时,可采用普通非快速自动起动的应急发电机组;
②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15~30s时,可采用在线式快速自动起动的应急发电机组;
③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1.5~15s时,可采用带有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电源回路的专用供电回路;
④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0~1.5s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可靠的EPS或UPS等。
2.3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及其供电措施
2.3.1 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应做到当电力变压器或供电线路发生常见故障时不致于中断供电或中断供电后能迅速及时恢复供电。二级负荷宜由两回线路供电。在负荷较小或地区供电条件困难时,二级负荷可由一回6kV及以上专用的架空线路或电缆供电。当采用架空线时,可为一回架空线供电;当采用电缆线路时,应采用两根电缆组成的线路供电,其每根电缆应能承受100%的二级负荷。
2.3.2 二级负荷用户及二级负荷设备的供电措施
(1)二级负荷用户应根据当地电网条件选用下列方式之一
①由双回路(有条件则用双电源)供电,第二电源可来自地区电力网或邻近单位(须征得邻近单位的许可,一般不建议采用此方案),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柴油发电机组(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其与正常电源并列运行);
②由同一区域变电站的不同母线引来的两回线路供电(设计文件上应注明);
③在负荷较小或条件困难时可用一路高压专用架空线路供电;或者采用由两根电缆组成的电缆线路供电,每根电缆均能承受本单位的全部二级负荷,且互为热备用。
(2)二级负荷设备应根据本单位的电源条件及负荷性质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①双回路(有条件时用双电源)供电,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自动切换;
②双回路(有条件时用双电源)供电到适当的配电点(不一定是在末端),自动互投后用专线放射式送到用电设备或者用电设备的控制装置上(仅适用于非消防负荷);
③由变电站引出可靠的专用的单回线路供电(仅适用于非消防负荷);
④应急照明等比较分散的小容量用电负荷可以采用一路市电加EPS,也可采用一路市电与设备自带的(干)蓄电池(组)在设备处自动切换。
2.4三级负荷用户和设备的供电要求及其供电措施
三级负荷对供电无特殊要求,一般采用单回线路供电,但应尽量使配电系统简洁可靠,尽量减少配电级数(不宜超过四级),在技术经济比较合理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或减小电压偏差和电压波动。

网友B:
很全面了,顶起!为石头加油

网友C:
这个我再熟悉不过了,根据负荷重要性不同可以分为三级,先占楼再答题吧

网友D:
石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原版是这样的。
最新各类负荷分级明细表(含人防负荷分级)

网友D:
注:我国的用电负荷只有一、二、三共三个负荷等级。表格中“一级(特)”表示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它也属于一级负荷,不能将其与一、二、三级负荷并列为第四种负荷级别。
关于负荷分级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电单位(建筑物、群)的负荷级别由该建筑物的规模、性质、功能及单位内各类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共同确定。对建筑内部的最高等级用电设备而言,其负荷级别可能与该建筑物的负荷等级相同,也可能高出一级(例如当某建筑内一级负荷设备用电量很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该建筑物可能按二级负荷用户供电)。电气工程师应首先根据建筑专业提供的设计资料并会同建筑专业共同确认一项建筑工程的建筑类别和等级,然后对照负荷等级划分表确定电能用户(用电单位)及用电设备的负荷等级,当某种用电负荷在通用性与专项性负荷等级表的负荷级别相矛盾时,应按等级较高者划分执行。表中未列出的负荷可以类比确定负荷等级。
(2)表中所列序号1~3分别为一类高层建筑、二类高层建筑和非高层建筑的通用性负荷等级划分,其它则为专项性负荷等级划分。
(3)当主体建筑内有特别重要的一级负荷(即所谓的特别重要负荷)时,与特别重要负荷相关的空调负荷应划为一级负荷;当主体建筑内有一级负荷时,与一级负荷有关的主要通道照明应为一级负荷,二级负荷用电单位同理类推;主体建筑内有大量一级负荷设备时,其附属的锅炉房、冷冻站、空调机房的电力和照明应为二级负荷;重要电讯机房的电源为一级负荷,其交流电源的负荷级别应与该用电单位的最高等级的电力负荷相同;表7-1中列为一级负荷的电子计算机及其系统机房和已记录的媒体存放间的应急照明应为一级负荷。
(4)民用建筑中消防用电的负荷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的《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规范的规定。一类和二类高层建筑的消防用电应分别按一级和二级负荷要求供电,非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用电除表7-1所列项目及专项设计规范另有规定外均可按三级负荷要求供电。
(5)非高层住宅(包括底部设置商业服务用房的非高层住宅)的电梯电力应为三级负荷。
(6)飞机库、冷库、煤炭工业矿井、殡仪馆等用电单位(电能用户)及其用电设备的用电负荷级别参见有关现行的行业或专业设计规范,对无明确规定的较重要的用电负荷,应与有关部门共同协商确定其负荷等级。
6.规范中关于负荷分级的几个问题
(1)关于医院:相关规范用词是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医院,设置这种前提条件有所不妥,因为有些县级以下的医院同样有手术部、CT扫描室等重要用电负荷。编者认为取消县级及县级以上的附加条件为好,最起码应该根据医疗机构的分级方法,用“二级”取代“县级”或将二者并列。
(2)关于旅馆饭店:关于旅馆分级,现行规范多是套用《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90的提法,将旅馆建筑由高至低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级6个建筑等级。由于JGJ62-90制定和实施较早,当今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社会普遍用星级来划分等级,故本书将“星级”提法列入旅游建筑划分等级表。
(3)关于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规范规定一类高层建筑的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应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二类高层建筑的排污泵和航空障碍标志灯应按二级负荷要求供电;由于变配电房、柴油发电机房、消防水泵房内及消防电梯机坑内的排污泵、变配电设备机房所在地下层的排污泵(人防口部排污泵除外),以及航空障碍标志灯在火灾情况下也不能断电,所以可以考虑将其划归消防设备,由屋顶消防专用电源箱供电。
(4)关于生活水泵:为避免生活水泵负荷级别过低导致火灾发生时生活用水过早被切断,可能因此“延误战机”,酿成严重后果,因此可以考虑一类和二类高层建筑的所有生活水泵分别按一级和二级负荷供电。

网友C:
都回答完了没?我吃过饭再上

网友D:
各级负荷的供电方式

1 一级负荷用户和设备的供电措施
1)供电电源。
①一级负荷用户应由两个电源应能承担本用户的全部一级负荷设备的供电(根据当地是源的可靠程度及用户要求,在已有两路市电的情况下,可增设自备电源)。
②当一级负荷设备容量在200kW以上或有高压用电设备时,应采用两个高压电源,这两个高压电源一般是由当地电力系统的两个区域变电站分别引来。两个电源的电压等级宜相同。但根据负荷需要及地区供电条件,采用不同电压更经济合理时,亦可经当地供电部门同意,采用不同电压供电;或自备柴油发电机。
③当需双电源供电的用电设备容量在100kW及以下,又难于从地区电力网取得第二电源时,宜从邻近单位取得第二低压电源,否则应设EPS或柴油发电机组备用电源。
④当一级负荷用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设置自备电源。
a. 根据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需设自备电源或外电源不能满足一级(含特别重要)负荷要求时。
b. 所在地区偏僻、远离电力系统等原因,设置自备电源较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经济合理时。
c. 有常年稳定余热、压差、废气可供发电,技术经济合理时。
⑤作为应急用电的自备电源与电力网的正常电源之间必须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
⑥分散的小容量一级负荷,如电话机房、消防中心(控制室)、应急照明等,亦可采用设备自带的蓄电池(干电池)或集中供电的EPS作为自备应急电源。
⑦根据负荷对中断供电时间的要求,可分别选择下列应急电源。
a. 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15 s以上时,可选用快速自起动柴油发电机组,并设置与市电自动切换的装置,有防止与市电并联的措施。
b. 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的动作时间,能满足负荷对中断供电时间的要求时,可选用带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供电回路。
c. 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仅为谨为毫秒级的负荷,可选用各类可靠的不间断供电装置。
2)供配电系统。
①一级负荷用户的变配电室内的高低压配电系统,均应采用单母线分段系统。分列运行互为备用。
②一级负荷设备应采用双电源供电,并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处自动切换。
③不同级别的负荷不应共用供电回路,为一级负荷供电的回路中,不应接入其他级别的负荷。
④为一级负荷供电的低压配电系统,应简单可靠,尽量减少配电级数。一般情况下,配电级数不应超过三级。
2 特别重要负荷用户和设备的供电措施
1)特别重要负荷用户,必须在考虑一电源系统检修或故障的同时,另一电源系统又发生故障的可能,应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三电源或自备电源(一般是在已有两个市网电源的情况下,再设快速自起动柴油发电机组或大容量UPS或EPS不间断电源)。
2)在特别重要负荷用户的变电所内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应设置应急供电系统,为特别重要负荷和一级负荷设备供电。并严禁将其他级别的负荷接入此应急供电系统。
3)特别重要负荷设备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在设备的控制装置内自动互投,并应满足设备对电源中断供电时间的要求或选用可靠的不间断电源装置供电(UPS)。
4)不同级别的负荷不应共用供电回路,为特别重要负荷设备供电的回路中,严禁 接入其他级别的负荷。
3 二级负荷用户和设备的供电措施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应做到当电力变压器或线路发生常见故障时,不致中断供电或中断供电能及时恢复。
1)二级负荷用户的供电可根据当地电网的条件,采取下列方式之一:
①宜由两个回路供电,其第二回路可来自地区电力网或邻近单位,也可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但必须采取防止与正常电源并联运行的措施)。
②由同一座区域变电站的两段母线分别引来的两个回路供电。
③在负荷较小或地区供电条件困难时,可由一路6kV及以上专用的架空线路供电,或采用两根电缆供电,其每根电缆应能承担全部二级负荷。
2)二级负荷设备的供电应根据本单位的电源条件及负荷的重要程度,采取下列方式之一:
①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内自动切换。
②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到适当的配电点自动互投后用专线送到用电设备或其控制装置上。
③由变电所引出可靠的专用的单回路供电。
④应急照明等分散的小容量负荷,可采用一路市电加EPS或采用一路电源与设备自带的蓄(干)电池(组)在设备处自动切换。
4 三级负荷用户和设备的供电措施
三级负荷对供电无特殊要求,采用单回路供电,但应使配电系统简洁可靠,尽量减少配电级数,低压低压配电级数一般不宜超过四级。且应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尽量减少电压偏差和电压波动。
在以三级负荷为主,有少量一、二级负荷的用户,可设置仅满足一、二级负荷需要的自备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回答完了没?我吃过饭再上

上啊!不许重复,要求原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都回答完了没?我吃过饭再上

上啊!不许重复,要求原创!

我的肯定是原创啊,现在就靠这些东西吃饭了,不了解负荷等级怎么行

网友B:
电源哥别再等了快上标准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