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问1PG控制伺服回原点没有爬行停止而是立即停止是何原因?

楼主(2010-11-30):
请问各位老师,我在用1PG定位模块控制伺服在原点回归时,当到达DOG开关时,伺服没有爬行停止而是立即停止,而PGO信号灯也没有亮,我在程序里已经设置了#BMF 11为500,已经设置了回零爬行速度,况且我其他台也是这样接线而用同一控制程序,都没有问题,只是此台设置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BMF12不能为0 PG0也要有信号输入

楼主:
我#BMF 12已经设定为1了

网友A:
那就是1PG有问题了 ,换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伺服电机主电源线干扰了编码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