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剪6RA70控制箱报F004故障

楼主(2010-11-30):
小弟所在单位一台控制飞剪(切头切尾)的6RA70控制箱出现报F004故障,有时几个班出现一次,有时一个班出现几次。在这之前,出现过70箱面板无显示,于是更换了电源板(在原电源板进线电源和保险都正常的情况下,认为是电源板有问题),当时试车正常,但之后就出现了以上现象,刚开始,怀疑是外部信号导致进线ME开关跳闸,在禁固端子后故障依旧,然后将F004故障屏蔽,ME开关没有跳闸,但该飞剪在剪完一刀后没有制动继续靠惯性剪第二刀(有时未剪断),造成堵钢。所以可以判断外部信号引起的可能性较小,后来我们还是将F004打开,将P086的时间延长,又出现了和屏蔽F004故障一样的现象,而且在观察R015时,发现其值由260V左右掉为零然后又回到260V左右(时间小于1S),此时,进线ME开关没有跳闸,说明确实有瞬间欠压的现象存在,我们分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ME开关本身有问题,(飞剪剪切电流非常大达到电流限幅)。二是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元器件发热或者虚焊)。为此我们又更换了一块新的电源板和分压板(电压采集分压用),具体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不知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的工控兄弟们,有的话,希望能指点分享一下,没有的话还请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嘛,这个故障已经持续了一个把月了,急啊。

楼主:
剪切时电流达到限幅值,P171=150%,P172=-160%,所以最大电流达2100A,进线ME开关整定为1000A,会不会是ME开关过载跳闸造成装置报F004故障呢?

网友A:
是那控制开关电源的问题阿

楼主:
控制开关电源的问题?能不能具体一点呢?为什么每次都是在带负荷的情况下跳闸呢?

网友B:
直流屏里的大型可控硅的控制极接触不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进线ME开关过流跳闸,后更换一个大容量的ME开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