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 HMI运行问题

楼主(2010-11-30):
启动工程的时候,HMI显示ROUTED FAILED 故障。重装了软件也是一样。SQL SERVER 2005里的SQL Server(cimplicity)和SQL Server Browser能启动。系统装的win7.

网友A:
版本是多少,好像不兼容WIN7吧

建议换成WIN XP 成熟一点。

我在XP下面遇到过一次,是丢了文件。图方便,我直接还原硬盘就行了。

网友B:
从以下几方面找原因:
1.确认操作系统和CIMPLICITY PE的版本,vista不支持7.5以前的版本,包括7.5,要用XP或2003.
2用管理员帐户安装PE;确认登录计算机的帐户是管理员,而且用户名要小于15个字符。
3.如果是卸载了高版本的PE后再安装低版本的PE,要用低版本替换WINDOWS\SYSTEM32 下的
cimplicity.exe,可点右键看文件版本。
4.确认开发用的PE版本和现在要打开工程的PE版本是不是相同,包括SP的版本。
5.确认你是几个网卡,如果是两个以上,或者有多个IP,而且没有设置成广播。就要配置cimhosts.txt文件,在cimplicity option的HOST里配置。如果是单网卡,单IP,也可以绑定一下。
6.删除网卡的TCP/IP协议,重装TCP/IP协议,设置IP地址。
7.进入DOS环境,手动运行w32rtr.exe文件,如果显示已经运行,说明上次没有正常关闭PE;如果示,显示初始化完成,不要关闭这个窗口,再运行PE的工程,看是否可以启动。

如果还没解决,把log文件发上来。

Good luck.

网友C(2012-02-08):
我这次碰到过一次,其实很简单,SYSTEM32 下的 cimplicity.exe运行文件丢失了,解决路径:C:\windows\system32\cimplicity.exe.也可以从其它装了cimplicity的电脑上考一个cimplicity图标。如果不懂,可以QQ313818688联系,互相学习

网友D:
我看看,多试几吧,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