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码器可以用AB相正交信号。而……

楼主(2010-11-30):
编码器的信号有正交AB相脉冲输出,有正余弦输出。两个信号一样可以分辨方向和速度。

两相的步进电机也是注入AB相正交的脉冲信号。可以产生正反转效果和速度大小。

家里的风扇单相电通过电容分相,可以在定子里产生椭圆磁场。要是有一个输出能力超级大的正余弦编码器直接接到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上,那么当编码器按一定速度转的时候相信电机也一定可以转起来。

为什么供电线路要用三相电而不用双相电?

网友A:
人多力量大,3个人总比2个人干的活多,对吧!

那为什么不用4个或更多的人干活呢?

4个人干活,就得对发4份工资,老板有点承担不起!

所以3个人干活,是经过实践得出的结果,工资最少,干活最多!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可真逼真 学习了

楼主:
为何你不用三个和尚没水吃来比喻呢?

网友C:
编码器A,B相相位角相差90度(是信号电相位角而非旋转角度),对于360度的全相位正转90度,反转270度,就很好判别旋转方向了,不能是180度,正反就都是180度了,无法判断。

三相马达相位角120度,在一组绕组过了90度后,推力减小,由下一组绕组继续推动,保持不断的推力。

假设2组绕组的马达,就不能是180度对立的,不然过了90度,一组推力减小,而另一组绕组还不能跟进(不然会产生反向力,马达就拧了),所以2组的马达也有,就是2组绕组还是120度夹角的,相当于缺掉一组,那缺掉推力的120度靠的是惯性。跑得连续性就差了。

摩托车、汽车也有2缸,3缸,4缸,6缸,8缸的,工作原理差不多,缸越多,推力的连续性越好,跑得就快了。

网友C:
反过来,发电机组也是一样的,(发电机是马达的物理反过程),这样发电、用电都是120度相位夹角,输配电也就按此传输了。

网友D(2013-06-26):
很简单呀, 传输2相电需要3根线, 传输3相电也只要3根线,那你说同样3根线,是传两相呢还是3相?

网友E:
2相电产生的旋转磁场不是延续旋转的,而且有高次谐波产生的付序转矩!

至于编码器,因为2个信号相差90°,根据相位差自然就可以知道旋转方向